掉电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6-06-26):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别的设置

网友B:
貌似有针对这种问题的**

网友C:
DEBUG成功和掉电后能运行有啥关系呢   你必须烧写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D:
程序没有烧写进去啊

网友E:
为什么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看先程序的正常运行没?

网友G:
应该烧写到flash里面

网友G:
掉电之后ram都丢失了。

网友H:
是不是烧写到flash里面

网友I:
掉电就程序丢失了。

网友I:
要下载到flash里面

网友I:
你下载哪里了?

网友J:
掉电后不能运行?没电源了还怎么正常工作的呢?

网友K:
那就更换下你的主MCU芯片的看下的。

网友L:
掉电后不能运行的,是什么状态的?如楼上所说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