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buck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6-06-26):
我做的一个电路板,这是第一次做开关电源,就是有一个疑问,电路按芯片手册上的,做出来试试效果的,芯片手册上说4V到60V输入都可以,输出5V。,我的意思是5V到12V就可以了,12V输入可以输出5V,带负载也不错,VFB=1.232V,当输入5V时候,输出只有3.5V左右,就是达不到5V。VFB=0.52V左右吧,电路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纹波也暂时不考虑。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能帮帮忙,给点建议,谢谢了。有相关的书也希望可以推荐下,不要太高深,基础一点的。谢啦

网友A:
降压时,输入要大于输出才可以工作的。所以5伏输入输出不到5伏,说明芯片不工作或输入电压低了,电压经二极管分压造成输出电压低

网友:
输入5V,你想输出也是5v??

网友B:
buck-boost  不是同时buck + boost
她是针对你提供的输入和输出电压  IC运行buck或者boost模块,不是同时运行。
输入和输出一样何必增加这个驱动回来,直接跳线连接即可
当有输入 输出 压差时 通过分压电阻设定,调整占空比满足使用要求。
纹波 = 工作频率 +电感感量  +输出电容..

网友C:
就是输入输出增加大容量电容,比如100uF的。手册上的容量,我们实际用时一般是其2倍大。

网友D:
手册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