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没有单电源比较器,可以输入负压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26):
LM393就可以。
但输入最低只能负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3就可以。
但输入最低只能负0.3V。

输入 加一个 肖特基 钳位,可行不? 输入可能-0.7,接错可能是-12V,,,超过-0.3V 芯片是不是要冒烟了。。。

网友B:
可以将负压转为正压的,比如用两电阻分压,一端接+vcc一端接负的信号,中间接运放同反向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 加一个 肖特基 钳位,可行不? 输入可能-0.7,接错可能是-12V,,,超过-0.3V 芯片是不是要冒烟了。 ...

加萧特基限幅是可行的。
输入引脚低于负0.3V,则要看信号源内阻大小。如果信号源内阻够大,输入电流可限制在数mA之内,芯片就不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负压转为正压的,比如用两电阻分压,一端接+vcc一端接负的信号,中间接运放同反向端。 ...

输入信号,脉冲 有些是交流,有些是直流,,幅度值还有高有低,高的VPP会到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脉冲 有些是交流,有些是直流,,幅度值还有高有低,高的VPP会到10V ...

Vpp为100V也没关系,你不是用萧特基二极管限幅了么?限幅必定要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p为100V也没关系,你不是用萧特基二极管限幅了么?限幅必定要串联电阻。 ...

我是回答那个,用线性叠加法 把负压转正压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回答那个,用线性叠加法 把负压转正压的方法。。。

我是回答你“输入信号,脉冲 有些是交流,有些是直流,,幅度值还有高有低,高的VPP会到10V”
4楼回复并没有错,偏置是解决方法之一。当然,输入幅度较大时需要先限幅。

网友C:
输入加上两个电阻对VCC分压,这样子就有了+-VCC输入的范围了,如果输入电压范围更大,在AIN加上嵌位就好了

楼主:
要兼容多种输入,提升偏置, 参考电平就不好选取了。 加上信号源内部不定。。。

所以还是输入限压好点,:)

楼主:
可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