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电路:双稳态脉冲电磁阀驱动IC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6-2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电路为双稳态脉冲电磁阔红外感应自动冲水控制电路,  IC 1 为单片机   IC2为双稳态脉冲电磁阔驱动IC  当遇到障碍物时,MCU 14脚输出一宽40MS 高电平, B点紧随着输出一宽40MS高电平,电磁阔导通; 障碍物移开时,MCU 15脚输出一宽40MS高平,A点紧随着输出一宽40MS高电平, 电磁阔关闭, A B点接电磁阔两极.查了很多资料,都没办法确定具体型号,在此请教路过的高手,十分感谢!

楼主:
IC2实际上内部是双N MOS +双P MOS  集成的,请教路过的高手,是否能推存些相关类似封装的 集成块  SOP-8   ,最好各脚位能一一对应,因为板空间小,且已做好板,十分感谢!

网友A:
刚有人发过广告贴,可惜关掉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3870-1-1.html

搜上海贝岭,BL8023.
最小封装是 SOT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