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线能量传输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6-06-26):
看了一些无线能量传输的小论文,里面提到了无线能量传输的效率问题,如下图,在这篇小论文中,发现了“此时系统的直流输入为30V/1.0A”那么效率是是接收端的负载(50W200R的功率电阻)两端的电流电压之积,除以(30V*1.0A)吗?这篇**里面也有关于效率的计算公式,跟发送接收两端的电压电流没什么关系。那么我想问,效率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射频功放模块是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输出功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传输功率

网友B:
发送端的直流部分的1.0A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现在常用的WPT技术主要有三种实现方式:电磁感应;磁耦合谐振;微波或光波辐射。  3.1电磁感应方式,利用电磁感应原理进行能量传输,类似于变压器,在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线圈。发送端连接有线电源,并产生电磁信号,接收端感应到这个电磁信号,得到能量。3.2磁耦合谐振方式,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之间能够高效的传输能量,排列在磁场中的振动频率相同的线圈就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来传输能量。  磁耦合谐振的分析主要通过耦合模理论和感应耦合模型来分析。电磁辐射方式,利用天线将微波发射到空间中,再由接收天线接收的能量传输方式。类似于早期使用的矿石收音机。发射端使用微波功率源将直流电转化为微波能量,空间中的微波能量再通过整流天线转换为直流功率供电。

网友C:
效率就是输出的功率和输入的功率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