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问个可控硅 控制极G和单片机i/O输出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6-06-26):
如附件所示,220V的市电经过一个60W的灯泡加载可控硅BT136的T1和T2端,可控硅控制极G经过一个50欧姆2W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

1、最开始我用了个50欧姆的贴片电阻,通电后灯泡亮了电阻炸断了;后来用了个50欧姆2W的直插电阻,通电后电阻熔断了。查了下原因是:可控硅导通后G极和T1导通,为零电位,也就是说G极有220V,加在电阻上把电阻烧了,进而把单片机都给烧了。
我想问下我得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啊?我见过有一种方案是将50欧姆电阻换成了0.01uF的电容,还有一种方案是用了47Ω的电阻,但是都没有熔断

2、按照我的理解,可控硅一旦导通,T1和T2就像一根导线一样,实际上导通后,T1和T2还有125V的交流电压差,导致灯泡不是额定功率的亮度,这个是为什么?

3、如果说50欧姆电阻能抗的住的情况下,单片机输出5V高电平,在过零点时可控硅一定会导通;单片机输出0V低电平,在过零点单片机一定会关闭吧,理论上没问题吧?

xwj
一年后如果你还活着,还在爱好电子爱好制作、实验,你会感谢我的。
xwj
楼主,在搞明白我13楼责骂的原因和原理之前,请放下烙铁,停止试验!不是开玩笑或者老x发神经。

网友A:
楼主最好采用光耦进行输入与输出的隔离驱动

网友B:
你的触发方式(可控硅控制极G经过一个50欧姆2W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单片机的GND必须与晶闸管T1联接。

BT136需要数十mA触发电流,这么大触发电流是单片机无法提供的。

xwj
触发电流没太大问题,问题在公共回路(大回路)。楼主很不懂,是在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触发方式(可控硅控制极G经过一个50欧姆2W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单片机的GND必须与晶闸管T1 ...

1、T1可是220V啊,接上去单片不会烧掉?

2、你的触发方式(可控硅控制极G经过一个50欧姆2W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

  这种方式我搭电路试了下,由于可控硅导通时G极和T1等电位,G极上也是220V(测量的),然后把5欧姆电阻就烧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xwj
搞明白我13楼责骂的原因和原理之前,请放下烙铁,停止试验!不是开玩笑或者老x发神经。

网友B:
引用 楼主:
1、T1可是220V啊,接上去单片不会烧掉?

2、你的触发方式(可控硅控制极G经过一个50欧姆2W的电阻接到单片 ...

“T1可是220V啊,接上去单片不会烧掉?”
烧是不会烧。但带电(对大地),所以2楼说“楼主最好采用光耦进行输入与输出的隔离驱动”。

“这种方式我搭电路试了下,由于可控硅导通时G极和T1等电位,G极上也是220V(测量的),然后把5欧姆电阻就烧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想必是你的单片机GND接了大地或者零线。

网友C:
不隔离就敢直接控制市电·,胆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可是220V啊,接上去单片不会烧掉?”
烧是不会烧。但带电(对大地),所以2楼说“楼主最好采用光耦进行 ...

1、我看了2种电路,都没有接隔离电路,一个是100欧姆,一个是0.01uF,都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2、我的单片机的+5V和GND分别接的是7805的输出out和地,7805之前是全波整流桥。

3、我看到一种电路板,单片机的GND接的是220V的一个端子,一个IO口接47欧姆电阻再接到可控硅G极,运行正常

xwj
这种电路全部得整体的看,不能只看局部,更不能一知半解。烧掉是因为在你一楼图之外有你看不到、没意识到的回路,很可能造成什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就敢直接控制市电·,胆大!佩服!

你说是220经过50欧姆电阻接到单片机的IO口吗,我见过至少2中电路都是这么设计的,运行好好的

xwj
你看不懂这是反话吗?这是对你无知作大死行为的佩服。——不隔离也可以很安全,但是你不懂的话就不安全,而是很危险。

网友D:
单片机的GND必须接220V的一个端子啊,也就是和灯**共地

网友E:
额,不作死不会死,楼主这是典型的无知作大死啊~
为你的小命担忧。

连可控硅的基本导通、关断条件都不知道,就一知半解的一通瞎搞。
你根本就不知道单片机接可控硅任何脚,整个电路都带220V,手碰上电路中的任何引脚、金属都会触电吧?

猜测你的STC单片机接了串口下载线连了电脑吧?
如果是那不管你电阻换多大的,都会有地方爆炸、冒烟。

不是鄙视你,也不是要责骂你,而是要告诉你:别一知半解的瞎搞,会有生命危险的!

网友F:
50欧姆电阻串接一个104p电容应该就可以

xwj
串什么都得完蛋,搞不好人都得挂掉。

网友G:
楼主你的地是怎么接的。。。

网友E:
楼主注意看我10楼的贴,别作死,真的会死人的。别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现在回复你顶楼的贴,自己去思考:

如附件所示,220V的市电经过一个60W的灯泡加载可控硅BT136的T1和T2端,可控硅控制极G经过一个50欧姆2W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上。

1、最开始我用了个50欧姆的贴片电阻,通电后灯泡亮了电阻炸断了;后来用了个50欧姆2W的直插电阻,通电后电阻熔断了。查了下原因是:可控硅导通后G极和T1导通,为零电位,也就是说G极有220V,加在电阻上把电阻烧了,进而把单片机都给烧了。
我想问下我得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啊?我见过有一种方案是将50欧姆电阻换成了0.01uF的电容,还有一种方案是用了47Ω的电阻,但是都没有熔断
——拜托你先去看下书,看看可控硅的原理结构,书上肯定会告诉你单向可控硅是由4个PN结构成,自己去想想三个引脚之间什么时候是通的,什么时候是不通的,电路为什么都会带电,想全面,回答我!——我不知道你的书上有没有双向可控硅的原理结构,没有的话去根据单向可控硅原理设想双向可控硅的PN结构,想想触发条件和PN结结构,想想电路为什么都会带电!

2、按照我的理解,可控硅一旦导通,T1和T2就像一根导线一样,实际上导通后,T1和T2还有125V的交流电压差,导致灯泡不是额定功率的亮度,这个是为什么?
——理解个P,先去网上搜索,搞明白双向可控硅的4个象限再说,想清楚什么条件下会触发,什么条件下不会触发。然后想明白你的可控硅是工作在哪2个象限下的,告诉我!

3、如果说50欧姆电阻能抗的住的情况下,单片机输出5V高电平,在过零点时可控硅一定会导通;单片机输出0V低电平,在过零点单片机一定会关闭吧,理论上没问题吧?

——没问题个P,全都错! 参照问题2,等你把问题2搞清楚了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骂你了。建议你至少花一个小时以上去查资料、理解、思考,等你觉得明白了再来说,告诉我你新的的理解!

对你口气很重很重,非常的恶劣,只是因为如果我不重重责骂你,很可能一个热爱电子的爱好者说不定就成了某个触电死亡者,甚至连小报新闻都上不了,莫名其妙的当了冤死鬼。

xwj虽然语气很重,但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引起楼主警惕的最好方式.

网友H:
LZ别瞎玩,看LS,别看那些教你接104电容什么的

网友I:
討論問題,給出問題解決的思路和方向(給出建議:看哪些書籍)。

畢竟是新手。。。

网友J:
楼主这样搞真的很危险!!!你看见的是这样的专用集成电路,比如 RY901,不是普通的单片机的,普通单片机是需要隔离驱动的。

xwj
不是这个原因。你说的这里“专用集成电路”其实也是普通单片机。不管用什么,还是这个电路,摸到哪里都会触电。接下载线到接地的电脑都会烧东西

网友K:
控制可控硅要不隔离驱动,电源回路要全盘考虑.

好像21IC有这类帖子.

网友L:
用光耦吧很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看了2种电路,都没有接隔离电路,一个是100欧姆,一个是0.01uF,都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2、我的单 ...

仔细看7楼8楼xwj点评以及10楼13楼回复,至少反复看三次。
言尽于此。

网友M:
楼主之前在我发的那个简单粗暴的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的帖子里面也问过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楼主有以下几点可以表扬:
1、有钻劲,任性,一个问题不解决不轻易放弃。
2、会充分利用论坛进行交流和沟通。
3、还有很多优点……

但是以下这一点不解决,真的没法交流,甚至真的小命不保。
1、基本的器件工作原理不懂,提示了先去了解器件,没有按照指示去做。比如你这个例子中用的双向可控硅,触发过程,自动关断过程都不懂。你可以找一个普通的220V转24V的电源变压器,在24V电压下进行实验,先摸清楚可控硅到底怎么工作的。
2、基本回路不懂,站在地上单独摸零线不会触电(前提是零线正常),站在地上单独摸火线就会触电,有没有深入清楚的理解为什么?站在塑料板凳上单独摸零线或者单独摸火线不会触电,但是同时摸零线和火线就会触电,你又是否深入理解为什么?(其实这些问题也许根本不能用深入理解这个词,但是我认为你还是要去弄清楚)
3、搞清楚以上问题,再跟你谈冷地,热地,光耦隔离,短脉冲触发可控硅等等问题。

楼主切记:没搞清楚这些东西之前,一定不要单独再自己一个人做有关强电的实验了。

网友N:
楼主的问题, 一看就知道,是共用地没接对,或者是可控硅引脚没接对,后果只有一个。

烧,烧,!!!

网友O:
最怕初学者搞强电,特别是可控硅,危及自己和他人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之前在我发的那个简单粗暴的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的帖子里面也问过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楼主有以下几 ...

首先谢谢您,真的很热心,看过您的好多帖子,水平也很高。对于第2个问题,回答如下:
1、零线是发电机的中性点,正常情况是0电位,和地是等电位,所以摸它没事;
    摸火线就是摸220V交流电,肯定中电;
   站在塑料板凳上摸火线没事是因为板凳对地绝缘,电流无法通过人和大地形成回路;
   摸零线和火线是因为电流流过人体形成了回路。
2、插线板中的零线是固定的,理论上可以摸,但是2芯插头经常反着插,无法区分电路板上的端子是零线还是火     线,问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用万用表量下哪个是零线?碰到了才算安全。
3、上面的帖子对我的安全很关注,也让我很感动,电路板我一直使用万用表量的,从不用手摸,用完立马断电,面包板上的220裸露端子等都用绝缘胶带裹住了,以免偶尔碰到人体。因为我的供电电路部分“据说”不安全。
   冷地热地,尤其是可控硅的导通问题,谈谈呗,想把电路赶快调通。现在是灯泡亮了,灭不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真的很热心,看过您的好多帖子,水平也很高。对于第2个问题,回答如下:
1、零线是发电机的 ...

楼主对市电的认识少得可怜,正因为这样大家才提醒楼主谨慎对待这只电老虎。
初级电工都了解的,零线并不是不带电,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有时候零线照样电趴人,所以可控硅要用光耦隔离控制,通过光耦低压和高压端分出冷热地,像楼主的接法不是“据说”不安全,是碰那电那。类似电路是可以参考度娘家的。还有可控硅是电力器件,G极在正或负电压控制,T2,T1为正负半周的这四种情况下工作。一般控制电压取自主电极T2,通过光耦到G极到T1控制开通,光耦关断后可控硅在过零点时自动关断。关不断的情况要看你的控制信号是不是一直在,两电极是不是接反了,CPU又玩完了,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注意看我10楼的贴,别作死,真的会死人的。别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现在回复你顶楼的贴,自己去思考 ...

    感谢您的谆谆教诲,我把主题中的电路图更新了,请再阅。最近一直没有再实践,没事看看理论,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单线可控硅是由一个npn管和一个pnp管组成的,如附图1左所示,所以导通的条件即三极管导通的条件:Uc1>Ub1>Ue1,U1be>0.7V;Uc2<Ub2<Ue2,U2eb>0.7V。
   电路之所以会带电,是因为IE1的电流为(1+β1)IB1,Ic2的电流为β2β1IB1,Ic2=IB1,然后不停的正反馈。还有个原因就是U1ce和U2ce都有放大电压(这就是我测量的T1、T2之间120V的原因?)。
   根据以上条件推导出单相可控硅导通条件:UA>UK,UGE>0.7,即阳极A电压大于阴极K电压,控制极G正压。
   可控硅断开的条件:A、K极之间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三极管截止)或者切断阳极A电源(三极管截止)。

2、 双向可控硅导通条件是将两个单相可控硅A、K极反接起来,G极短接起来,所以不论T1、T2之间电压正负,只要G极为正压,总有一个单相可控硅导通,即整个双向可控硅电路导通。
    我的BT136的G极是单片机输出的+5V,T1和T2互有正负,应该是工作在第1、4象限,见附图2。
    T1和T2之间只有120V的原因是:双向可控硅在正半周期或者负半周期导通,幅值约为峰峰值的一半吧?

3、单相可控硅的导通条件是阳极电压大于阴极,G为正压,所以当G为负压时双向可控硅中的两个单相可控硅都不会导通,为什么有人说G为负压时双向可控硅还能导通?
   双向可控硅导通后G和T1等电位的原因是:G是基极,T1为发射极,两者电压差为0.7V,近似为导通状态?

不知道我这次的理解对吗,您可以逐条批阅,感谢您对一个电子爱好初学者的关照。

xwj
1、差不多,先不论;2、电路不对,讨论没意义;3、双向实际不是那么简单,多几个PN结组合后像魔方一样组合方式级数增加,去搜索7三极管模型。

网友E:
1、单向可控硅G对K只有一个PN结,也就是G对K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正向会导通,只有一个二极管压降0.7V。——相当于NPN三极管的发射结
2、和1相似,双向可控硅G对T1正反都是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正方向都会导通,都只有一个二极管压降0.7V。——相当于NPN三极管、PNP三极管的发射结并联。

3、叫你给出全图,是有原因的,因为很明显的大环路电流路径很多新手看不到。根据你1楼更新后的原理图,请看绿线电流:——能不烧吗?

网友E:
而上图中另外半周也有电流路径,也会烧。请自行分析,然后说说你的猜想。

网友Q:
这个个共地的问题,全桥整流的话,共地就有问题了,半波整流,把LN其中一根线作为地,MCU的地,这样,可控硅的G极与K都有一个确定的电位了,MCU就可以驱动了。还是作为隔离安全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谆谆教诲,我把主题中的电路图更新了,请再阅。最近一直没有再实践,没事看看理论,对您的问 ...

1、差不多,先不论;
2、电路不对,讨论没意义;

着重讲第三点:
3、双向可控硅实际不是那么简单,多几个PN结组合后像魔方一样组合方式级数增加,并不只是2组可控硅并联,耳塞有更多组合。去搜索7三极管模型。注意一个一个放大电路不止能从基极输入(共射电路),还能从发射极输入(共基放大电路)。而从发射极输入就比从基极输入需要大得多的电流了,所以不同象限触发灵敏度不一样。
很多网页或教材都是一把抄,甚至图都不对,得自己去理解。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谆谆教诲,我把主题中的电路图更新了,请再阅。最近一直没有再实践,没事看看理论,对您的问 ...

不能用正反馈来说明G极触发原理,那不成振荡了!应理解为“自锁”,只是在G极触发信号撤消后,V2的Ic代替V1的ib。
  可控硅串入电路中,多少会使T1,T2有压降,这和触发电流,导通角有关。这也使可控硅能实现调压。
   假如将G和T1看作两个二极管正反向并联,就不难理解负脉冲仍可以触发了,所以G和T1电位问题也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单向可控硅G对K只有一个PN结,也就是G对K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正向会导通,只有一个二极管压降0.7V。—— ...

其实我主要是参考这个电路做的设计,是我们论坛里的oufuyang做的,您看看我的电路作如下改动可以吗:
单片机的GND接220V的一端,也就是我图中的“E”端子:这样可控硅导通后,5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都是G、T1,这两个是等电位的,所以电阻不会烧掉
上面的电路也是单片机接220V的地,就没事。但是在可控硅未导通时,E端子可能是火线,接入单片机的GND,会被烧吗,我真是糊涂了

xwj
额,不开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参考这个电路做的设计,是我们论坛里的oufuyang做的,您看看我的电路作如下改动可以吗:
单 ...

额,楼主,我是服了你了。
这都不开窍啊?

你觉得单片机接了火线就会烧,不接火线就不会烧?
好多麻雀站在电线上为什么都不会触电掉下来?
是因为它刚好站在零线上不在火线上?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为什么两只麻雀打架就被电了下来?

学电的,就没有个“回路”的概念吗?

拜托去仔细看看26楼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楼主,我是服了你了。
这都不开窍啊?

我已经想通了了,正要更新图呢,请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楼主,我是服了你了。
这都不开窍啊?

我把图改好了,在1楼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想到单片机GND接零线了,但是又多想了:两线的插头经常反插,GND引入220V怎么办
所以就问了个那么个2问题

后来一想,用三角插头,不能让零线、火线接反不就得了

麻雀只站在火线或者只站在零线都没事,等电位没有电流流过,零线上的2只打架,火线上的2只打架都没事,也是这个原因。零线和火线之间的2只接触就不行了,大电流流过身体

如果不是安全的原因,接L,接N对糸统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把图改好了,在1楼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想到单片机GND接零线了,但是又多想了:两线的插头经常反插,GN ...

楼主电路还是不对,注意分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对市电的认识少得可怜,正因为这样大家才提醒楼主谨慎对待这只电老虎。
初级电工都了解的,零线并不 ...

谢谢,我电路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电路还是不对,注意分析回路。

这次的回路不就从火线到灯泡到T2到T1回到地,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次的回路不就从火线到灯泡到T2到T1回到地,还会有什么问题

根据交流的正负半周仔细分析相应的电流通路。顺便一说,楼主应该好好补补基础电子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根据交流的正负半周仔细分析相应的电流通路。顺便一说,楼主应该好好补补基础电子知识。 ...

请看看31楼,本版oufuqiang做出实物的电路图,我和他的一样,都是从火线到灯泡再到可控硅,为什么我的就不行???为了这个电路都快崩溃了
@oufuqiang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看看31楼,本版oufuqiang做出实物的电路图,我和他的一样,都是从火线到灯泡再到可控硅,为什么我的就 ...

我什么时候有空了画几个图给你好好学习可控硅吧

网友Q:
一楼的图肯定MCU必烧。

网友Q:
要用半波整流才对。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参考这个电路做的设计,是我们论坛里的oufuyang做的,您看看我的电路作如下改动可以吗:
单 ...

人家是半波整流的,你偏要桥式整流,这么大的差别你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什么时候有空了画几个图给你好好学习可控硅吧

谢谢大牛

关于可控硅,我最不满意的,网上的理论和实际的差别太大,书都是一些老古董

就拿这个问题来说吧:单相可控硅导通的条件是   阳极电压大于阴极电压;G极正压
                              将两个单相可控硅反相并联,G接到一起,G极加负压竟然能导通,这岂不是和单相可控硅的导通条件相矛盾了???我都是在不想纠结这些事情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

关于可控硅,我最不满意的,网上的理论和实际的差别太大,书都是一些老古董

先搭这个图好好摸索一下吧。。。

网友S(2016-08-16):
单片机的GND,7805的GND,220v的零线连在一起后,整流桥就不起作用了,接着过电压烧单片机电阻,你想一想是不是。

楼主(2017-04-26):
引用 网友M:
先搭这个图好好摸索一下吧。。。

哥,快1年没学了,我没有放弃,只是换了个方向,发现不适合自己,8个月时间啊

有qq吗,有个职业问题请教下,跪谢

网友T:
我觉得得用半波整流 不能用全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