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掉电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6-06-26):
我使用MSP430f2132 + NRF905进行数据发送,在Debugger模式下数据发送都正常,运行中从Debugger模式退出也是正常的。从Debugger模式退出后,重新上电,就没有数据发送出来了。已测试接收端正常。代码只是通过定时器定时发送数据,没有低功耗模式。看了很多帖子,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也蛮多,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是关于POR这一块的问题呢?

网友A:
看下复位电路,有可能单片机被复位

网友B:
复位电路的电容是多少 弄的稍微大点试试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呢

网友C:
程序一般都没有问题存在

网友D:
先看看仿真器是不是拔下来了吧,仿真器要没拔下来,程序应该跑不了。
要仿真器拔下来还有问题,看看复位引脚的电平高低。

网友E:
可能没有匹配好地址。

网友E:
Nrf905单工的,互发太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