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32断电后无法运行

楼主(2016-06-26):
STM32断电后程序无法运行(自己画的板子),只有下载后才能运行,断电或者复位均无法运行,程序下载到买的开发板正常运行(断电后也是),boot都是接地,原理图也是用的刘洋老师的j-link也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A:
BOOt0接1BOOT1接0按复位按键就OK

网友B:
检查一下Boot0和Boot1的电平

网友C:
检查Linker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