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 定时器A捕获/比较问题

楼主(2016-06-26):
问题1、msp430f4152 芯片中的TA0.2   TA1.1分别是指的TA0的通道2和TA1的通道1吗?
问题2、如果用TA0.2所在IO口模拟UART的接收脚,TA1.1所在IO口模拟UART的发送引脚,接收端用捕获模式,发送端用比较模式,需要发送和接收各开一个中断吗?

网友A:
接收是用捕获,发送的话用比较模式吗?我的理解是直接定时器模拟时序输出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断就要开两个。但是不能同时收发,也就是只支持半双工。

网友B:
直接定时器模拟时序输出,那不可以同时用接收(TA0.2)的那个定时器吗?
还是这个引脚就必须得用发送引脚(TA1.1)所在的定时器1来实现定时?

网友C:
设置捕获吗

网友C:
需要根据引脚功能设定的

网友D:
这个分开设置就行吧。

网友D:
设置的分频方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