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合瞬间电源被拉低 引起ST32重启

楼主(2016-06-26):
12V1A 电磁铁吸合瞬间电源被拉低 1V左右。释放瞬间 出现大量电源文波和抖动,也影响到了LDO 降压转化后的3.3V。引起ST32重启。求高手指点解决办法。12V为电源供电和电磁铁供电电压。没有隔离。电源12-DCDC  5V
-LDO  3.3V  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A:
电源电压被拉低如此之多,说明你的电源功率不足,需要加大。根据继电器及系统其它部分的总功耗计算电源功率,并留取至少30%的余量。先解决好电源功率问题,再根据工作情况进行抗扰整改。

网友B:
5V 如果没有接其他地方的话,可以调整分压 抬升至6v
串个二极管,并个大点的电容,
809有无使用?

网友B:
仔细看你的驱动 貌似有点问题 啊
R20 要来干嘛?
R20 不要 Q2 3脚直接电磁铁5脚

网友C:
不负责任的瞎说:
5伏之后加个二极管,3.3V LDO之前再接个大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负责任的瞎说:
5伏之后加个二极管,3.3V LDO之前再接个大电容

以前也用过这种歪招。
提醒一下,要用低导通电压的二极管。

网友E:
能不能对DCDC前面的12V进行优化处理,比如加个二极管与大容量电容,在电磁铁导通的时候12V电容的能仍能保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被拉低如此之多,说明你的电源功率不足,需要加大。根据继电器及系统其它部分的总功耗计算电源功率 ...

我现在用的是数字直流电源 电压12V  电流放到1.5A   正常板子待机时10mA   吸合电磁铁时时800mA   是不是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电压下降???只是电源分辨不到没有显示啊???吸合状态下时常为1S ,数字直流电源显示800mA。1S内 我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下降1V  电源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对DCDC前面的12V进行优化处理,比如加个二极管与大容量电容,在电磁铁导通的时候12V电容的能仍能保持 ...

是有二级管和470uF/25V的电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负责任的瞎说:
5伏之后加个二极管,3.3V LDO之前再接个大电容

这是正确的做法。
二极管用肖特基,小电流时压降0.2V左右,不影响后级电路。电容大小丰俭由人

这种电路带来的优点还有:可以在MCU检测到系统掉电时,还有充裕的时间处理一些保护动作和掉电参数存储

网友G:
我也是用楼上方案,但不知道这是不是应对电压跌落的标准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5V 如果没有接其他地方的话,可以调整分压 抬升至6v
串个二极管,并个大点的电容,
809有无使用?

没有R20, 那么Q导通时集电极VCC 不是会直接到地短路了吗?

网友I:
加冗余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有R20, 那么Q导通时集电极VCC 不是会直接到地短路了吗?

呵呵 驱动继电器电磁铁的线圈都这么干的 自己拿个实物直接供个电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数字直流电源 电压12V  电流放到1.5A   正常板子待机时10mA   吸合电磁铁时时800mA   是不是 ...

这种情况说明要么电源调整率太慢,要么滤波电容容量严重不足。建议将电流保护门限提高一倍以上,并加大电源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呵呵 驱动继电器电磁铁的线圈都这么干的 自己拿个实物直接供个电玩玩

谢谢,我的问题在于我现在没有实验室,没法动手,所以能帮忙讲讲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说明要么电源调整率太慢,要么滤波电容容量严重不足。建议将电流保护门限提高一倍以上,并加大电 ...

如果用铅蓄电池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J:
12v接的什么负载,这么带劲。

你这个换个好点的电源就解决了,要是换不了就只能加大芯片端5v 3.3v电容。

可以的话,截个复位时,3.3v波形图瞅瞅,因为在我看来470uf已经很大很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铅蓄电池是不是会好一点?

那也要看电池的具体参数,否则问题无意义。

网友K:
楼主,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正常的多级稳压、合理滤波后接MCU,输入端12V电源的下跌对单片机毫无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很可能根本不是你想的原因。

当然,合理的电源电路设计、选择优质电源还是有必要的。但和你这个问题没太大关系。

网友K:
行业经验:
对于接有大电磁铁的电路,应该这样设计输入电源:

输入(12V)——————二极管——串半流保持电阻——对地并大容量储能电容——电磁铁
                  ————二极管——对地并较大滤波电容——小高频电容——稳压——小高频电容—————对地并较小滤波电容————小高频电容——MCU

如此电源才能放心使用,而且即使1A电源带2A电磁铁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布线不良或接线不合理,仍旧会有其他可能造成单片机死机或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