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4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6-06-26):
想使用nuc501,搞不清楚怎么下载程序,究竟是下载那里,应该是SRAM里?boot from SRAM,USB SpiMemory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OTP,这个是需要自己写代码还是已经固化好了,搞得好晕呀。有谁能帮助下。谢谢。

楼主:
是nuc501,題目写错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找个nu-LINK,下载。或者弄个新唐的开发板,上面有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Nuvoton Nu-Link Debug Adapter是一款基于SWD(Serial Wire Debug)讯号接口的USB调适器与编程器,适用于发展Nuvoton NuMicro™ Family芯片。

网友B:
买个官方的开发板,上面带那个nu-LINK ,还可以掰下来独立使用。

网友C:
有专门的下载器,你查一下,按照要求就能下载下去了

网友A:
boot from SRAM,USB SpiMemory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OTP
答复:
SRAM是在内存中运行,断电后程序丢失。如果是下载到Flash里就是可以断电后程序不丢失。

网友A:
OTP是 一次编程技术的意思,就是一旦烧录进去程序就没法删除了,就和光盘一样,一次的,不能擦除,不过这个成本也低。

网友A:
OTPROM(One Tim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可以进行片内编程操作,而且可以增强加密功能。然而OTP ROM MCU的OTPROM 存在一个缺点:不可擦除,也就是说只能编程一次,不能实现重复编程,不利于大量普及使用。当程序从仿真器移植到单片机的OTPROM 时,并不能保证程序的一次成功性,由于单片机的不可擦除性,若程序脱机一次就使用一片单片机,显然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对于复杂系统,16 KB的OTPROM容量如果不够,则需要采用扩展外部存储器,为了保证有效实现加密功能,应保留一部分程序在片内OTPROM,此时便涉及到单片机内、外存储器的衔接问题。

网友A:
otp:一次性可编程。是界于MASK和FLASH之间的,采用前者工艺的由于程序已经固化,因此缺少灵活性,但成本低。而采用后者工艺的灵活性好,但成本相对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OTP工艺应运而生,实际上是两者优势的折中,既有一定的灵活性,成本又不太高。
otp是做完以后再写进去的,但只能写一次
制作的时候就把代码做好的就叫MASK ROM。
如果是学习千万别OTP,如果是想后续升级也不要OTP,如果是很成熟的方案了,以后百分百不改,那就选择OTP量产。。。

楼主:
你们有用过吗,是sram,不是sdram,这个sram是可以存储代码的。

网友D:
想用这种单片机的话建议买一块开发板,这样学起来资料什么的就都 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