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采集误差问题

楼主(2016-06-27):
我这里电压采集的误差很大,大概有0.4V,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回事什么原因呢,谢谢!
所用芯片PIC18F46K80

网友A:
软件问题?电压基准多少

网友B:
说的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电压基准多少

上面 写错了,误差大概有0.4V,参考电压用的是5V。

楼主:
按芯片手册配置寄存器,读取电压,电压值误差大概有0.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电压基准多少

采集电压都是同一个通道采集的,只是通过一个多路复用器来进行切换,一般误差大的话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电压都是同一个通道采集的,只是通过一个多路复用器来进行切换,一般误差大的话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

硬件电路,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芯片手册配置寄存器,读取电压,电压值误差大概有0.4V

多取几次求个平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取几次求个平均试试

就是读了十次,去掉最大两个最小两个后求的平均值

网友C:
采集时间是多少?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D:
要注意采集时间太短了。

网友E:
MCU电源稳定么,给个稳定的电源试试~
通道的测试信号稳定么,给个稳定的测试直流信号试试~

硬件容易犯这两类问题,剩下就是软件问题了,软件配置,软件延时,初始化。。。

网友F(2017-04-18):
亲,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我用的PIC18F45K50,误差也是0.4V,请问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7-05-24):
关于AD转换,我是这样解决转换精度的问题:
1、参考点的电压,不用说,通过寄存器选择MCU内部的基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2、启动AD转换后,
用while语句检测中断的标志位,若标志位没有出现,继续就地循环检测,直到检测到标志位才退出,而不是简单的用延时函数,因为很难知道到底要延时多久才合适。

延时时间取长了,mcu响应缓慢,似乎死机一般;
延时时间取短了,带来转换误差。

3、至少抓取3个数据放在数组里面,然后去掉最先的2个,剩下的数据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