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工作导致单片机重启求教

楼主(2016-06-27):
各位好:
      我使用继电器SRD-05VDC-SL-C控制6V减速电机的开关、正反转,但是在开关过程中,有一定几率会导致单片机重启。求教应该做那些保护?

网友A:
有R7了还要光耦做什么

网友B:
R7可能是调试用,不装配。
但LZ应当说清楚。

先分清是继电器线圈引起的,还是继电器负载引起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R7确实是调试的,正常不焊接。什么引起的我说不清楚,这个继电器工作电压是6V,6V是电源电压,电池供电,4节电池。我的cpu工作电压的是3.3V,所以其实还有一个稳压芯片1117.地是共地,继电器关闭的瞬间,会导致cpu重启。几率并不大,但是有。我以为是关闭的时候反向的电动势引起的,但是加了瞬间抑制二极管也没什么用。特此求教

网友C:
通过软件反复控制继电器的开启和关闭,使用示波器测试6V电源以及3.3V电源,看看是否有比较大的跳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后面好像是继电器开关瞬间影响cpu晶振导致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E:
我只遇到继电器断开把LCD搞黑屏的情况,CPU倒是没事。我的情况是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断开时触点拉弧造成 的,你的这个继电器闭合引起的故障就搞不明白了。除非是继电器控制的设备影响了你的电源。

网友F:
既然是重启,看看MCU相关的管脚吧,比如电源、复位
防护本身也不用加太多咯

网友G:
电阻R9值用3K左右,试试

网友H:
817可以不要

网友I(2016-08-23):
LZ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没。
在3.3V换大些的电容,也可在继电器加RC电路。

网友J:
电磁兼容的问题,很多都是layout问题。 上PCB截图,一目了然

网友K:
io端口没有串电阻吗?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电机没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M:
有1N4007线圈的反向干扰可以解决。现在看来就是触点开闭合引发的。可以在触点两侧加RC或者采用隔离开关电源将3V3与6V隔离也可以解决。合理PCB布局分区。也可以在复位引脚上串R并C试试, R与C值都要大。

网友M: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N:
单片机端口直接驱动光耦吗?没有限流电阻吗?

网友O:
主要是系统设计,特别是PCB设计的问题

楼主:
前一段时间干别的去了,不好意思。现在又开始弄这个了,还没有解决,上PCB图

网友P:
应该加隔离进行处理

网友Q:
电源有大电流变化的地方应加大电容,并且要靠近用电元件引脚。单片机的电源退耦电容也应尽量靠近芯片引脚。

电源线应尽可能粗一些,地线覆铜。

网友R(2016-11-30):
电磁继电器在开关的时候又有火花,造成很大的电磁辐射,需要加消弧电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R7可能是调试用,不装配。
但LZ应当说清楚。

LZ要空载与带载分开测试。

网友S:
解决方案1:继电器触电做吸收回路,R,RC,RCD都可以;
解决方案2:单片机与继电器不共地,使用817驱动,保证全隔离,单片机附加屏蔽罩

网友T:
继电器刚工作时,6V与地都是短时间短路了。

网友U(2017-05-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我只遇到继电器断开把LCD搞黑屏的情况,CPU倒是没事。我的情况是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断开时触点拉弧造成 的 ...

亲问 你后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