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答疑

楼主(2016-06-27):
电阻并联接地起什么作用啊,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并联 减小电阻

网友B:
你具体是用在什么电路里?

网友C:
没头没脑的问题。

减小等效电阻;
提高承受功率;
提高接通的可靠性。

网友D:
4楼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具体是用在什么电路里?

充电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并联 减小电阻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头没脑的问题。

减小等效电阻;

这是偶尔看到的电路,觉得应该是提高承受功率吧,感谢++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直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