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单的积分电路仿真遇到了问题,有大神解释下吗

楼主(2016-06-27):
首先第一张电路图是个积分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通过计算我感觉应该是在5us内输出电压从0V线性下降到-5V,然后保持输出-5V左右,但是仿真结果如图二却看不到线性变化的过程,瞬间输出就-5V了。这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问题如下图,也是积分电路,输入为零,输出电压按手册应该在uV量级,但是仿真结果却高达130mV,这又是为什么?

求大神解释。忘记说明仿真软件用的Orcad

网友A:
PSPICE没用过,但是你仔细找找,,我在其它仿真软件可以设置的,可以看到输电压变化过程。。。

如果默认设置,就如前面几大师说那样,一开始就是稳态了。。。

网友B:
1、把R1、C1都加大。可能是时间常数太小。

2、不好说。R2改0Ω试试,或者电容没放电?测一次反相端的电压。

网友A:
应该是PSPICE设置不对。。。

网友C:
感觉你这个电路只能看到一瞬间的,输入换方波看看

网友D:
manbo789正解

仿真软件首先回去找一个直流稳定点,然后开始迭代计算,由于积分电路没有直流稳定点,所以仿真结果不正确

唯一的办法是设置模拟开关,仿真开始时将电容短路,然后断开,是电容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SPICE设置不对。。。

小白表示两眼一抹黑

网友A:
对了,把那SKIP√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把那SKIP√上看看。。。

把skip勾上的结果好像就对了,关于积分时间我刚才查了下手册,OP07压摆率最小为0.1V/us,典型值为0.3V/us,仿真的积分时间是25us,算下来压摆率是0.2V/us,所以这个结果应该就对了,谢谢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仿真软件并不会像人一样首先假设0时刻的时候电容上的电压为0,

仿真软件会检查电路是否存在最终稳态,如果 ...

是这样的,我之前用proteuss也是的,要增加一个电源开关

网友A:
理论上 开关也不行,因为模型中有ROFF电阻,不是理想断开,必须设置一个值啊,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