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果传感器的布线在3米左右,而信号处理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2016-06-27):
(无正文)

网友A:
双绞线+屏蔽层,
屏蔽层在电路一侧单端接地。

网友B:
某些传感器距离2000米也没有问题,某些传感器1米都不行。
总要说清楚是什么传感器,什么信号处理电路,电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传感器距离2000米也没有问题,某些传感器1米都不行。
总要说清楚是什么传感器,什么信号处理电路,电磁 ...

加速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装在机床里面,离后面的电箱大概有3米左右吧! 要不要变成4-20ma电流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装在机床里面,离后面的电箱大概有3米左右吧! 要不要变成4-20ma电流出来? ...

“加速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装在机床里面”
需要知道你的传感器特性才好说。
只知道“温度传感器”,那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C:
如果是IEPE/ICP 型加速度传感器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后接电荷放大器的话,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要根据传感器、连接电缆和电荷放大器的特征计算一下才能确认,而且这个也不是在传输电压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