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vpu编码后的视频在windows下软件播放不能快进

楼主(2016-06-27):
我使用飞思卡尔官方vpu代码编码后保存的视频,在windows下视频播放器播放不能快进快退,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问一下,vpu如何编码啊,我是一个初学者
请教一下。
你这个vpu编码是用什么方式,Gstremer工具的,还是有demo直接可以用的
你这个是android还是linux系统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vpu如何编码啊,我是一个初学者
请教一下。
你这个vpu编码是用什么方式,Gstremer工具的,还是有 ...

我这个是在linux系统下的,直接用mxc_vpu_test中的demo就可以编码,具体可以直接去看画梁佳的微博,百度直接搜画梁佳就有。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vpu参数gop没设置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