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数据手册中绝对值输入范围和满量程输入范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7):
数据手册中绝对值输入范围和满量程输入范围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谁知道吗??谢谢了

网友A:
绝对输入范围超过了的话,芯片就有可能挂了。
满量程输入范围是芯片能测得的最大范围,比如8位ADC,就是0和255之间对应的输入范围。
满量程输入范围<绝对输入范围。

网友B:
绝对输入范围:
任意管脚上允许施加的对地电压的最大值,超过会损坏器件。注意,对地线!

满量程范围:
输出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时对应的输入信号,
如果输入进一步增大(或减小),输出将拒绝增大(或减小)。
这个名词,单端情况下还好理解,差分时候就会让很多人糊涂了。这时关键要理解差分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输入范围超过了的话,芯片就有可能挂了。
满量程输入范围是芯片能测得的最大范围,比如8位ADC,就是0和 ...

了解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输入范围:
任意管脚上允许施加的对地电压的最大值,超过会损坏器件。注意,对地线!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输入范围超过了的话,芯片就有可能挂了。
满量程输入范围是芯片能测得的最大范围,比如8位ADC,就是0和 ...

那对于AD采集芯片,输入不能超过绝对输入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对于AD采集芯片,输入不能超过绝对输入范围了

是啊,实在要的话,前端可衰减衰减或保护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实在要的话,前端可衰减衰减或保护保护

如果AD采集的电压信号在绝对值输入范围和满量程输入范围之间,是不是对它的采集精度有影响

网友A:
在量程范围内的信号没影响,超过量程范围的信号,被削顶了,一般ADC有个参数,叫过压恢复时间Overvoltage Recovery Time,一般是ns级的,在这段时间内的ADC精度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