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x0系列烧录后无法直接运行代码?

楼主(2016-06-27):
在用一个串口烧录软件,发现GD32的芯片在写入后无法用0x21 0xDE的方式(STM32 Go命令)直接执行烧录的代码,导致生产起来很麻烦。哪怕再烧录后能执行一个命令reset芯片也行啊,但是貌似没这接口,内存在bootloader里面也是不能访问的。不知道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用一个按键进行硬件复位

楼主:
感谢原厂答复,这确定是个BUG,是由于0x21指令用的是bootloader中断向量表,而我的代码中断向量不一致,导致卡在timer中断上。只要在代码最开始重新初始化一下就OK,NVIC_VectTableSet(NVIC_VECTTAB_FLASH, 0)。
不明觉厉 :)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问题, 原厂的回复是最准确的

网友C: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赞,给大家指引道路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D:
这个不是很好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