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测试问题

楼主(2016-06-27):
在武汉经销商那里拿的金升阳AC-DC模块LH10-10D0505-02,规格书上写的是Load variation最大是5%,但是我自己测试的电压负载曲线和电路图如图,空载电压偏得太离谱了,而且CH2的输出电压受CH1负载电流的影响很严重,还是双路输出测试方法有特别要求?求专业人士指点,产品应该不是假货~

硬件电路图

硬件电路图

楼主:
麻烦金升阳的专业人士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不能空载,最小10%。两路需要平衡负载(手册中标注,不知具体含义)。以Vo1采样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空载,最小10%。两路需要平衡负载(手册中标注,不知具体含义)。以Vo1采样反馈。 ...

对第二路的测试,我是将第一路空载,半载,满载的情况都测试了,半载和满载在负载比较小的时候,输出电压超过了手册规定的负载调整率,这应该是不正常情况吧

楼主:
而且第二路的输出电压受第一路负载电流的影响很严重

网友B:
您好!
针对您的疑问,回复如下:
1、LH10-10D0505-02是双隔离双输出产品,输出-输入隔离、输出1-输出2隔离,主路(输出1)具有反馈环路,但辅路(输出2)是通过感应耦合得出的电压,当主路负载改变则会引起占空比改变,从而辅路输出电压改变。
因此,在测试产品负载调节率时,两路输出负载需平衡(即平衡负载)。——技术手册也说明多路输出产品负载调节率需在平衡负载下测试
2、什么是平衡负载:即两路负载大小平衡,如LH10-10D0505-02  主路负载50%(0.9A),辅路负载也需50%(0.1A)
3、建议客户在负载平衡条件下测试(10%~100%负载条件下)
4、客户在使用模块电源时,也尽量使两路负载平衡

有任何问题您可随时联系我司,联系电话: 020-386018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针对您的疑问,回复如下:
1、LH10-10D0505-02是双隔离双输出产品,输出-输入隔离、输出1-输出2隔离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接平衡负载测试之后,实际的电压参数确实是在规格书所标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在我们的产品应用中,第一路的负载会在10%和100%之间变化,但是第二路负载电流固定在10%,这样会不会导致某一路或者两路的电压变化太大~

网友B:
您好!
主路负载在10%~100%变化,而辅路负载10%左右。对于这种情况,主路因为有环路稳压,因此输出电压不会受太大变化,而辅路电压可能会随着占空比变化而变化。
如果主路负载变重,那么辅路输出电压可能轻微会上升,如果主路负载变轻,那么辅路输出电压可能会轻微降低。
但实际辅路输出电压有多大变化,客户可以做如下测试:
辅路负载为10%,主路负载选择10%、20%...90%、100%,确认辅路电压在什么范围内。
如果辅路输出电压不满足客户要求,客户可以在辅路后端接LDO。
感谢您的咨询,有任何疑问可随时联系我司:020-386018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主路负载在10%~100%变化,而辅路负载10%左右。对于这种情况,主路因为有环路稳压,因此输出电压不会 ...

在我的附件图片里面,我测试了CH2=0.02A时,CH2的输出电压与CH1的负载电流的关系曲线,暂时还满足我们产品的要求。
感谢!

网友B:
MORNSUN  FAE职责所在,无需言谢!

网友C:
楼主这是用什么测的。

网友C:
结果显示很直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显示很直观呢。

用电压表测的,只是数据在EXCEL把数据表做成曲线图了,这样看,趋势变化明显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电压表测的,只是数据在EXCEL把数据表做成曲线图了,这样看,趋势变化明显一点, ...

这种测量不是很费劲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果显示很直观呢。

采样次数比较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次数比较多呢。

暂时还没发现更好的办法,您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推荐给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电压表测的,只是数据在EXCEL把数据表做成曲线图了,这样看,趋势变化明显一点, ...

这种采样的可行。

网友F:
可能跟你的负载有关系的。

网友F:
试试小负载。

网友G:
电源芯片推荐什么

网友G:
楼主的测试用的什么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电流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I:
这个跟负载有关系吧。

网友I:
楼主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J:
确实没有碰上这个问题呢。

网友J:
测试电路都是根据手册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