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室外用的盒子材料

楼主(2016-06-27):
有个小设备要在室外安装,要求防水,防紫外线阳光照射
内部有GPS,所以不能用金属盒子,至少盖章要非金属的。
于是去找合适的材料
电木不能用,POM,ABS不能用,都不防紫外线
玻璃怕碎;
有人说PC,但要有放紫外线涂层的;
哪位熟悉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铸铝外壳
防水接头 天线

网友A:
到马路上看看 监控探头 室外 公共wifi 基站等设备

楼主:
GPS是内置带天线的;
客户自己安装的,外置天线很容易在安装的时候搞坏,而且外置天线的接头在室外也很容易坏;

网友B:
在塑料壳注塑时用聚四氟乙烯材料(俗称塑料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塑料壳注塑时用聚四氟乙烯材料(俗称塑料王)做,

塑料王我以前用过,可以上机床加工,上次查过性能资料,忘记是啥原因放弃了;

谢谢提醒!
如果这个可以用就很简单了,我直接上铣床加工一个盒子;
塑料王有白色,黑色,黑色的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料王我以前用过,可以上机床加工,上次查过性能资料,忘记是啥原因放弃了;

谢谢提醒!

聚四氟乙烯具有极高的耐化学腐蚀性能,例如在浓硫酸、硝酸、盐酸,甚至在王水中煮沸,其重量及性能均无变化,也几乎不溶于绝大多数的溶剂,只在300℃以上稍溶于全烷烃(约0.1g/100g)。聚四氟乙烯不吸潮,不燃,对氧、紫外线均极稳定,所以具有优异的耐候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乙烯具有极高的耐化学腐蚀性能,例如在浓硫酸、硝酸、盐酸,甚至在王水中煮沸,其重量及性能均无变 ...

对我而言,塑料王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软,做盒子螺纹卡不紧;我换大直径粗螺纹的安装孔试试。
T叔果然名不虚传,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而言,塑料王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软,做盒子螺纹卡不紧;我换大直径粗螺纹的安装孔试试。
T叔果然名不虚 ...

注塑的话应无问题,埋桩即可。机加的话,用粗螺纹试试。

楼主:
一个问题牵扯出几个高手,谢谢谢谢!
有个问题不明白,顺便请教,塑料王可以注塑加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问题牵扯出几个高手,谢谢谢谢!
有个问题不明白,顺便请教,塑料王可以注塑加工么? ...

有注塑级的聚四氟乙烯,杜邦等公司就有生产,传统的聚四氟乙烯可用模压法成型。不过,聚四氟乙烯本身的价格以及加工费都很高,楼主的产品应该用金属外壳然后引出天线的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注塑级的聚四氟乙烯,杜邦等公司就有生产,传统的聚四氟乙烯可用模压法成型。不过,聚四氟乙烯本身的价 ...

正好遇到专家,一并请教了:
1. 我的传感器带GPS,为了减少体积,用天线一体的,这样盒子只要配个非金属的盖子就行;本来也想外接天线,有几个原因放弃了: (1) GPS模块很小,与其外接射频天线,不如把GPS模块和天线做在一起,外接串口(2) 我的设备要求室外使用寿命25年,我担心外接的天线等没有这么高的寿命,以后用户更换天线会很麻烦  (3) 我不熟悉射频天线接口,不知道应该选用那种射频天线接口,能保证25年寿命

2. 传感器要联网,比较成熟的方案是CAN接口;但接线成本并不低
我想请教chunyang能否用无线方式?要求是:
(1) 通信方式是1主多从,从机在1000台左右,
(2) 大部分时间是主机广播控制指令,从机接收,数据率2400足够
(3) 主机会要求从机反馈运行状态数据,每台不多于100字节,估算一下,遍历1000台需要7分钟,能忍受
(4) 我的设备是平铺在室外空旷地的,范围大约是1000米×1000米,
我在网上找来几家无线模块公司,发现价格偏差很大,都是正规厂商生产的无线模块,400M左右,便宜的50多,贵的600多,感觉差距好大;
chunyang您是专家,我想请教一下:
1. 能否内置无线模块,这样用户安装维护会很方便;
2. 价格差距那么大?我很担心售后维护,是否要选用贵的无线模块?

写到这里,感觉我其实卡在一个关键问题:射频天线接口

再次谢谢chunya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好遇到专家,一并请教了:
1. 我的传感器带GPS,为了减少体积,用天线一体的,这样盒子只要配个非金属 ...

25年的连续室外使用寿命,你做不到,GPS模块也做不到,聚四氟乙烯外壳也同样做不到。
另外,你1000米*1000米,除非你申请使用执照,否则绝大多数合法的无线模块无法覆盖这么大的区域,开阔地都不行,更别说日常环境。而且你用如此大规模的主从网,轮询时间会很长,不是单台数据量的传输时间*数量那么简单。
你的方案,没有在合法前提下的可实施性。改用Zigbee网络可以,但造价会大幅上升,同样也满足不了25年的使用寿命要求。真要做到,在你目前预算的基础上至少再乘上百倍吧,而且所有相关部件都要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才行,这个估计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重新规划整个项目的设计要求和实现手段吧。

网友D:
有个小设备,一个喽,,,我们玩室外无线很喜欢用大洗洁精桶,,比如立白1.29公斤装的,,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D:
楼主貌似不是自己用,,,,,我的回复权当一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年的连续室外使用寿命,你做不到,GPS模块也做不到,聚四氟乙烯外壳也同样做不到。
另外,你1000米*100 ...

哇,这么麻烦
我看很多无线模块标称的通信距离都是2500米,我如果把发射服务端放场地中心,那么发射端与接收端最长的距离只有500米.实在不熟悉无线的,一直想找现成的模块,即插即用,当然价格不能太昂贵。
关于25年寿命的问题是客户提出的,我们也觉得超出预期太多,机械设备寿命也有限,当然合同保修只有1年。
不过想想很多汽车也能开很多年,所以我们尽量向好的地方做吧。
zigbee,我一直不看好,如果能用,到可以考虑,价格不是主要的;
不行就退回到can吧

网友E:
can的价格还行吧,一个芯片大约在3元*币左右。不过25年的寿命有点坑啊,没有做过加速可靠性实验,没有人感保证能够使用25年。当然你可以参考航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这么麻烦
我看很多无线模块标称的通信距离都是2500米,我如果把发射服务端放场地中心,那么发射端与 ...

无线通讯方面国家有法律管制,不是你想用多大功率就能用多大功率,我在本站通信技术栏目里发过相关的法律条文帖子,你去看看便知。
关于使用寿命,这个你负责的话,就该明确提出根本不可能,汽车能开多年,那是有不断的维修更换部件,而且到期会强制报废,根本到不了25年。新法规虽然有所放宽,但排放指标是与时俱进的,时间长了达不到新标准,还是得报废。而你的这个产品会有长期的定期维护么?显然不可能,多数电子产品都不可能,客户拍脑袋发癔症,你也跟着说胡话?没准是个陷阱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乙烯具有极高的耐化学腐蚀性能,例如在浓硫酸、硝酸、盐酸,甚至在王水中煮沸,其重量及性能均无变 ...

网友F:
二十五年,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