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怎么用STlink给STM8下载程序,怎么配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27):
可以直接打开官方STM8的模板,然后点击直接下载就好了。

网友B:
点击project里面的option弹出配置界面
选择芯片型号,输出文件格式等都在里面

网友C:
只能调试时顺带烧录,在工程下边debug里的st_link里设置。要独立烧录要用到st_tool的官方工具,里边有个st visual programer

网友D:
没有像MDK中的那样,下载程序的按钮的,只能是先点击运行,然后程序自动下载到芯片中,然后再退出仿真模式

网友E:
你随便找个STM8的教程,都有关于ST-link for IAR的配置的,可以详细按步骤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能调试时顺带烧录,在工程下边debug里的st_link里设置。要独立烧录要用到st_tool的官方工具,里边有个st  ...

貌似st visual programer不可以通过st-link下载的吧

网友G:
在IAR那里,仿真器选择st-link,芯片的型号配置OK,基本就可以仿真下载了

网友H:
合适的IAR版本,一定要**过的,没**过的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