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电路,怎么能优化或者改进?

楼主(2016-06-27):
电路如图所示,利用NPN三极管控制PNP三极管的通断为负载提供电源,负载负端连接取样电阻接地,当电流大于一定值时取样电阻两端电压大于下端参考电压,比较器输出低,NPN三极管截止,PNP三极管截止,负载无电压,取样电阻恢复正常,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如此进行了循环反复,成了一个震荡电路。于什么办法可以当负载短路时,供电电路不工作,当短路取消时,供电电路恢复正常吗?

楼主:
怎么光有看客,没有评说呢?

网友A:
如果只判断负载短路的情况:
负载低端直接接地,高端送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判断负载短路的情况:
负载低端直接接地,高端送比较器。

1、因为取样电阻还要有其它作用,所以取样电阻不能去掉;
2、即便是负载一端接地,入端接比较器,让然是一个震荡电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因为取样电阻还要有其它作用,所以取样电阻不能去掉;
2、即便是负载一端接地,入端接比较器,让然是 ...

1、留着也可以,已经与短路保护无关。

2、短路时,负载高端的电压为0,利用这一点进行保护,不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留着也可以,已经与短路保护无关。

2、短路时,负载高端的电压为0,利用这一点进行保护,不会振荡。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
1:留着取样电阻的话,必须保证取样电阻功率足够大或者阻值足够大,这都不是我想要的;
2:上端取样由于其它原因不行
多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你可以查一查“7”型限流电路,

网友C:
楼主电路就是电流源。不会振荡。也不怕负载电阻短路。

网友D:
LZ的电路因为用到了负载作为反馈,所以既要反馈又要检测短路、或正常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如果没有引入反馈那还要办一点,利用555就可以实现。但是作为反馈就不好办了

网友D:
帮你想了一下,可以实现。看图片,图中的电容为自启动电容,必须要使用,容量还需要稍微大一点。

网友C:
根据楼主“当电流大于一定值时。。。。。。,负载无电压,” 要求,其实就是过流保护,过流解除后,恢复负载供电。这个用一个自恢复险丝与负载串联即可。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当电流大于一定值时。。。。。。,负载无电压,” 要求,其实就是过流保护,过流解除后,恢复负 ...

嗯,但是自恢复保险丝受温度影响太大,如果把自恢复保险丝直接用作取样电阻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在70度情况下保险丝电阻变化达到K级负载基本没法工作,选型太苛刻,所以没有选择自恢复保险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想了一下,可以实现。看图片,图中的电容为自启动电容,必须要使用,容量还需要稍微大一点。 ...

那个门是与门吗?

网友E:
首先楼主这个是恒流源,是不具备稳压能力的,如果输出和负载有短路了,恒流源会恒流。负载比较安全的喔,负载两端电压由恒流值和内阻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想了一下,可以实现。看图片,图中的电容为自启动电容,必须要使用,容量还需要稍微大一点。 ...

电路图基本看懂了,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正常工作情况下,取样电阻电压是不是不能高于0.5V?
2:如果过载或者短路后,与门一直输出为0,整个电路再无输出了,假使负载异常消失,如何使电路能自恢复呢?
3:电容自启动用在何处,我还是没看明白。
多谢大神指导。

楼主:
我自己又画了一个打嗝保护电路,感觉原理上没什么问题,电路还有待验证,大家正好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谢谢。
此图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不要被我的解决方法局限思维,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基本看懂了,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正常工作情况下,取样电阻电压是不是不能高于0.5V?
2:如果 ...

1、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根据运放构成的比较器来定的,我觉得高于0.5V也没有问题的啊,因为短路检测的那一块始终检测负载两端的电压,没短路负载两端的电压肯定是有的。
2、对哦,我疏忽了,没考虑全面。因为断电之后负载和采样电阻都不会有电压,这个要怎么检测有没有短路呢?。。。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红笔修改的那个反相器修改为单稳态触发器。短路发生一段时间后回到稳态1。
3、这个电容是用在上电之初,决定与门输出为1用的
这个电路难点就在于断电之后如何检测异常消失,电都没了怎么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根据运放构成的比较器来定的,我觉得高于0.5V也没有问题的啊,因为短路检测的那一块 ...

1、正常情况下如果取样电阻的电压高于0.5V,三极管饱和ce压降在0.3V左右,整个电压就在0.8V 有可能比较器下端的三极管就导通了,导通后与门输出0,就没法输出了;
2、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打嗝保护输出,在锁存RC时间后再次打开检测是否短路,电路还在验证;
3、电容上电之初也需要充电,无法瞬间输出,我感觉是不是没法做到启动的目的,还是我没理解透彻?
嗯,整个电路难点就在没电后就无法判断电路是否短路,我现在想直接通过MCU进行控制,也不用这么麻烦的硬件电路了,就是有一点担心,在MCU执行过程中,取样电阻是否能烧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正常情况下如果取样电阻的电压高于0.5V,三极管饱和ce压降在0.3V左右,整个电压就在0.8V 有可能比较器 ...

厉害,考虑得比我全面多了。确实好像采样电阻电压过高会导致与门下的管子导通,要解决的话还得增加分压电阻。我想来想去,好像除了检测到短路之后关闭电源,过段时间再恢复为起始状态再次执行检测的方法外,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MCU执行程序需要时间,这个不太确定是否来得及。程序实现起来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来想去,好像除了检测到短路之后关闭电源,过段时间再恢复为起始状态再次执行检测的方法外,就没有更 ...

嗯 我再看看,我是比较支持用程序解决的,执行起来也就几十个机器周期,我觉得电阻应该烧不坏,打嗝保护电路也做出来了,让他们选择吧。十分感谢

网友F:
加的负反馈即可以了。在比交器反相与输出之间。以上观点是错误,不要参考。这个电路原理进入了自灰复工作状态,必须要加滞回比较器,或比较值设定要适当。

网友F:
也不是振,必然发生,如果负载电流大的放,要做一个滞回比较器,还要考量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和开始起动负载工作的电流,此时作为电流脉冲处理,要设延时或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我再看看,我是比较支持用程序解决的,执行起来也就几十个机器周期,我觉得电阻应该烧不坏,打嗝保护 ...

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是振,必然发生,如果负载电流大的放,要做一个滞回比较器,还要考量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和开始起动负载工 ...

嗯,加迟滞电路也只能把比较门限放宽,有两点不好做的:
1、即便是我把门限比较器换成迟滞比较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是固定的,当超出门限后仍然关断输出,关断输出后取样电阻电压变为0,又开始重复状态;
2、即便是设置一个锁存电路,当取样电阻电压大于设定门限电压,电路锁死,仍有一个问题,当短路或者过载消失后如何使得电路恢复正常状态?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在楼上我发了一个带锁存功能的打嗝保护电路,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负载没电就无法判断短路。其实有一个不随温度变化的自恢复保险丝当取样电阻最好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哈哈。
若有更高的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加迟滞电路也只能把比较门限放宽,有两点不好做的:
1、即便是我把门限比较器换成迟滞比较器,取样电 ...

实际上你要实现的是在还没有启动这个负载是重负载还是轻负载的功能,(非电量测量),如果检出负载实际工作电流的原理必然会发生以上的事件,可以有一个方法降低用MCU,也只能是治表而已,如每次开机的间隔人为延长,第一次过流,过一分钟再开机,第二次过流关机,5分钟再开机,第三次开机过流再关机,10分钟再开机,第四次再开机过流关机 ,30分钟再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加迟滞电路也只能把比较门限放宽,有两点不好做的:
1、即便是我把门限比较器换成迟滞比较器,取样电 ...

这是个世界难题,在电子学内,二者作为对方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世界难题,在电子学内,二者作为对方的条件,

嗯,好的,我明白了,多谢!!!暂时决定先用MCU进行间断处理主动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