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谁用过ADS7844的AD转换器,它和STM32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6-27):
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
这么连接对吗

楼主:
如果我AD芯片用的是5V电压供电,而我的STM32用的是3.3V供电,那我输出引脚可以直接接STM32吗?不行的话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有没有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A:
STM32上有些引腳是耐5V的, 數據手冊中FT這樣的IO就是 可以直接接
串連個100左右的電阻也可以

网友A:
這種ADC 我猜應用場合應該不是很在乎功耗 我一般把片選腳直接拉地, 對穩定性能有小小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上有些引腳是耐5V的, 數據手冊中FT這樣的IO就是 可以直接接
串連個100左右的電阻也可以 ...

刚才看了,的确是这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