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特性

楼主(2016-06-27):
PSoC内的定时器模块是8/16位的,可配置成定时器、计数器或者脉冲宽度调制器(Pulse Width Modulator,PWM),这些模块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楼主:
PSoC器件提供最多4个例化模块。如果要求额外的模块,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软件通过UDB进行配置。定时器模块有不同的时钟源,它通过DSI连接到通用输入/输出(GPIO)

楼主:
8/16位定时器/计数器/PWM,它们作为向下计数器。

网友A:
支持下面模式:
定时器
门控定时器
脉冲宽度调制器PWM
一次性

网友A:
终止计数-达到计数寄存器的最终值

楼主:
比较真-定时器值匹配比较寄存器

楼主:
当确认使能信号时,开始计数

网友A:
捕获-在捕获信号的边沿检测,捕获的定时器值

楼主:
支持自由运行定时器

网友A:
在开始、复位和终止计数时,重新加载周期

网友B:
定时器是一个器件的核心

网友C:
可选的时钟源

网友D:
支持“杀死”(Kill)和“死区”(dead band)特性

网友C:
计数器模块在输入时钟的上升沿计数。它从周期值向下计数到0。当它达到计数值0(TC)时,周期值重新加载到计数寄存器,定时器继续计数。

网友D:
如果将定时器配置为一次性(One Shot)时,当到达TC时,定时器停止。

网友C:
模块使用CLK_BUS频率,或者它通过CLK_BUS_EN 0..7中的一个布线连接,它和时钟总线是同步的

网友E:
定时器对用户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F:
        通过配置寄存器CFG1来选择时钟。如果设置CFG1中的CLK_BUS位,则使用CLK_BUS频率,而不使用8个可选择的数字时钟线中的一个。

网友F:
如果CLK_BUS位设置为0,使用8个可选择数字时钟线的一个。CFG1寄存器中的CLK_BUS_EN_SEL位设置选择8个可选择的数字时钟线中的一个。用于数字时钟线的时钟来自CLK_BUS,或者它可以是其它的UDB信号或者外部时钟信号。

网友G:
设置TMRx_CFG0的EN使能位使能或者禁止模块。必须在使能前,培植所要求的用于模块的配置。当使能模块时,它运行在配置的模式(定时器或者PWM)。

网友G:
使能一个模块将使用新配置的值更新寄存器。禁止一个模块将保留寄存器的值,直到再次使能。

网友D:
定时器如果灵活应用的话,对程序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