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GSM/GPRS模块无法直接获取UTC时间情况下的另一种获取时间方法

楼主(2016-06-27):
以SIM900A 的GSM/GPRS模块为例。从模块的AT指令手册可以看到有获取UTC(世界时间)的指令:AT+CLTS。当用该指令去获取时间时,从调试助手看到模块只返回OK,之后再无响应。后来在网上查到网友说该模块受到当地运营商权限限制,不一定所有都能授UTC时间,所以该指令只能作废。

在手册中还能看到AT+CCLK指令,该指令其实是设置和获取模块内部RTC时间。但是模块的使用过程经常会涉及上电和掉电情况,RCT无法从始至终的一直工作。

所以,要想获取一个正常持续的时间,只能由模块在线的获取一个时间,将该时间在写入RTC中,这样再不断的从RTC里获取实时时间。如果掉电后上电,模块再在线获取时间并写入RTC。这样就能持续稳定并且获取到正常的时间。

但是问题来了,模块如何才能在线的获取一个正确时间,AT+CLTS也无法使用。庆幸的是,网上有人提到可以用NTP服务器(世界授时服务器)来获取UTC时间,这真是个好方法,也就是说,通过模块连接到这么一个服务器,它会发给你正确的时间。但是NTP服务器都有哪些呢,地址和端口都多少。通过网上的搜寻,找了很多这样的服务器,国内外都有,可是死活就是有的连上不给时间,有的压根连不上,我不懂是不是端口号或者协议啥的问题。尝试了很多,最终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授时服务器,亲测稳定能用,这里分享给大家,IP是:time.nist.gov,端口:13  TCP协议。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是一个外国的授时服务器。该服务器只要连接成功后就会在几秒钟内把时间发给你,并且自动断开连接。

连接和获取过程如下:

时间是给你了,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里面的年月日等依次提取出来,并把时间再通过AT+CCLK写入RTC中。而模块RTC的时间设置格式为:AT+CCLK="16/06/18,13:11:52+08" 这样形式,所以提取出的时间还得转成这样格式的字符串。由于获取服务器时间需要较等待,所以当正常工作过程中,单片机只要获取这个模块内RTC时间就可以,可以发送“AT+CCLK?”  反馈回来的时间格式也是"16/06/24,13:11:52+08" 这样格式,再将里面的年月日等提取出来就可以了。这些主要就是对字符串的操作处理。具体我给出自己写的处理获取过程:

/*******************************************************************************
* 函数名 : TimeGetWait
* 描述   :获取Time信息(连接服务器成功情况下)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GetWait()
{
u8 i =0;
char timestr1[200]={0};
char *timestr = timestr1;//指向timestr1地址
while(1)
{
if(strstr(Uart2_Buf , "+IPD") != NULL)
{
timestr = strstr(Uart2_Buf , "+IPD");//Uart2_Buf 为接收缓存数组
break;
}

}

delay_ms(5);
//提取UTC世界时间
for(i = 0 ; i <50 ; i++)
{
if(timestr == '-')
{
NowTime.year = (timestr[i-2]-'0')*10 + (timestr[i-1]-'0');
NowTime.moon = (timestr[i+1]-'0')*10 + (timestr[i+2]-'0');
NowTime.day=  (timestr[i+4]-'0')*10 + (timestr[i+5]-'0');
NowTime.hour = (timestr[i+7]-'0')*10 + (timestr[i+8]-'0');
NowTime.minu = (timestr[i+10]-'0')*10 + (timestr[i+11]-'0');
NowTime.sec =  (timestr[i+13]-'0')*10 + (timestr[i+14]-'0');
sprintf(TimeRTC,"AT+CCLK=\"%c%c/%c%c/%c%c,%c%c:%c%c:%c%c+08\"",timestr[i-2],timestr[i-                       1],timestr[i+1],timestr[i+2],timestr[i+4],timestr[i+5],timestr[i+7],timestr[i+8],timestr[i+10],timestr[i+11],timestr[i+13],timestr[i+14]);
//转换成RTC时间格式
break;
}
}

Second_AT_Command("AT+CIPSHUT","SHUT OK",2);//关闭连接
delay_ms(300);
CLR_Buf2();//清除接收数组
delay_ms(200);

}

/*******************************************************************************
* 函数名 : SetRTCtime
* 描述   : 给RTC输入时间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如:TimeRTC = "AT+CCLK=\"16/06/18,13:11:52+08\"";
*******************************************************************************/
void SetRTCtime()
{
Second_AT_Command(TimeRTC,"OK",2);
}

/*******************************************************************************
* 函数名 : GetRTCtime
* 描述   : 获取RTC时间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TIME 的时间结构体--年月日时分秒
* 注意   : 如:"16/06/18,13:11:52+08";
*******************************************************************************/
TIME GetRTCtime()
{
u8 i = 0;
char timestr1[50]={0};
char *timestr = timestr1;//指向timestr1地址
TIME RTCTime;

CLR_Buf2();
UART2_SendString("AT+CCLK?");
UART2_SendLR();//发送回车

delay_ms(1000);
while(1)
{
if(strstr(Uart2_Buf , "+CCLK:") != NULL)
{

timestr = strstr(Uart2_Buf , "+CCLK:");
break;
}
}
delay_ms(500);

for(i = 0 ; i <50 ; i++)
{
if(timestr == '/')
{
RTCTime.year = (timestr[i-2]-'0')*10 + (timestr[i-1]-'0');

RTCTime.moon = (timestr[i+1]-'0')*10 + (timestr[i+2]-'0');

RTCTime.day=  (timestr[i+4]-'0')*10 + (timestr[i+5]-'0');

RTCTime.hour = (timestr[i+7]-'0')*10 + (timestr[i+8]-'0');

RTCTime.minu = (timestr[i+10]-'0')*10 + (timestr[i+11]-'0');

RTCTime.sec =  (timestr[i+13]-'0')*10 + (timestr[i+14]-'0');
break;
}
}

CLR_Buf2();
return RTCTime;

}

以上就是服务器里的时间获取,给模块RTC设置时间和读取时间三个函数。(注意获取的是世界时间,如果要转换为本地时间,可以根据时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