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模块

楼主(2016-06-27):
PSoC提供了最多几个比较器

网友A:
提供四个

网友B:
输入偏置小于5mV;

网友B:
轨至轨共模输入范围Vssa-Vcca;

网友B:
通过使用快速、慢或超低功耗在速度和功耗之间进行权衡;

网友B:
比较器输出能布线到查找表(Look Up Table,LUT),执行简单的逻辑功能,然后也能布线到数字模块;

楼主:
比较器的正输入可以选择穿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C:
比较器输入能连接到GPIO,DAC输出和SC模块输出

网友C:
到比较器的正和负输入来自模拟全局总线,模拟复用线,模拟本地总线和高精度的参考源。

网友C:
从比较器的输出能布线到两输入LUT的任何一个,LUT的输出布线到UDB数字系统接口。

网友C:
PSoC包含4个LUT。LUT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D:
LUT由比较器驱动。LUT的输出布线到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从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这些信号能连接到
UDB,DMA控制器,I/O或者中断控制器。

网友D:
LUT控制字写入寄存器,用于设置输出的逻辑功能。下表给出了LUT功能和程序字的输入

网友D:
运算放大器是独立的,使用外部或内部信号能将运算放大器配置成一个增益级或者跟随器

网友D:
在任何一种配置中,输入和输出信号能全部连接到内部全局信号,使用ADC或者比较器对其进行监测

网友D:
通过在信号和GPIO引脚之间切换来实现配置

网友D:
放大器有三个速度模式:

快。

网友E:
低速模式消耗最小的静态功耗。快速模式消耗最大的功耗。

网友E:
输入能轨至轨的摆动。输出摆动能轨至轨的运行在低电流输出,在50mV的轨迹内

网友E:
当驱动高电流负载(大约25mA),输出电压能得到500mV内的轨迹

网友E:
PSoC5包含四个开关电容/连续时间(SC/CT)模块。

网友F:
设置TMRx_CFG0的EN使能位使能或者禁止模块。必须在使能前,培植所要求的用于模块的配置。当使能模块时,它运行在配置的模式(定时器或者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