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define放的多了,是否会降低效率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27):
预处理
编译
链接

所以不影响效率

网友B:
用 #define 定义字面常量可能会浪费很多空间

网友C:
比如在代码中使用 #define 定义了一个比较长的常量字符串,如果这个宏被使用了很多次,那么这个字面常量将会遍地开花,如果编译器没有那么聪明的话,可能会耗费很多不需要耗费的空间。

网友D:
用 #define 定义常量对象可能会执行多次构造函数而降低时间效率

网友E:
#define WELCOME_MESSAGE string("Welcome!")
如果多次使用 WELCOME_MESSAGE 宏的话,将有可能每次遇到它们的时候都调用 class string 的 string(const char *) 构造函数。这样的话,不仅空间会被浪费,而且也会影响执行效率。

网友F:
#define 定义的“函数”“参数”也只是简单替换,不是省什么空间了

网友G:
不要用预处理定义常量。这样定义出来的常量不含类型信息,编译器只是会在编译前据此执行查找与替换操作。即时有人重新定义了常量值,编译器也不会产生警告信息,这将导致应用程序中得常量值不一致。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增加几个宏定义,看看内存是否会变化呢

网友I:
预处理器仍将读入整个头文件,即使这个文件的内容会被忽略,这将拖慢编译速度。增加过多#define的结果是,编译会很慢很慢

网友J:
使用宏定义则在代码规模和速度方面都比函数更胜一筹

网友K:
和使用函数相比,使用宏的不利之处在于每次使用宏时,一份宏定义代码的拷贝都会插入到程序中。除非宏非常短,否则使用宏会大幅度增加程序的长度。

网友L:
宏和函数的不同之处,可以看看c和指针中的介绍,介绍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