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求一个设计电路,或者一个设计思路。

楼主(2016-06-27):
希望搭建一个电路,如图所示,输入Vadj为一控制信号,只能输出数字信号的高低电平,输出Vout为线性变化的电压,使用控制信号Vadj可控制该电路输出Vout电压从零开始线性变化(最低0V,最高为Vcc)。简单说,就是当该电路外部输入高电平时,该电路输出电压线性增加,如果某时刻变为低电平时,该电路输出电压从当前状态线性减小。
还请有经验的模拟电路专家,多给提提指导意见,电路越精简越好啊,集思广益

网友A:
直接对控制信号积分,行不行?

网友B:
去查查积分式AD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C:
积分电路

楼主:
昨天因为有点事,没看帖子估计沉了,赶紧顶起继续。

楼主:
之前想过积分,但是不知道Vadj高电平和VCC一样大,这样的情况做积分,是否只要增大电阻和电容就能增加积分时间,积分电路最后输出一定是最高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84235-1-1.html

好帖,让我对积分电路原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以后就是看怎么应用到实际电路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查查积分式AD的原理就知道了。

我查一下,是否有好的关于积分式AD的资料可以共享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对控制信号积分,行不行?

控制信号和VCC一样高电平,是我担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84235-1-1.html

有两个问题,这个正向积分和反向积分应用上有啥区别呢?如果没有负电压,是不是积分电压只能增大不能减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两个问题,这个正向积分和反向积分应用上有啥区别呢?如果没有负电压,是不是积分电压只能增大不能减小 ...

首先,你要理解这里说的“正向”指的是什么,

这里的正向不是指正电源或者单电源的意思,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跟电源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的正向指的是:输入电压大于0,则输出电压随时间增大,输入电压小于0,则输出电压随时间减小(或者叫反向增大),指的是输入与输出变化的方向的关系,

此正向积分器与普通积分器的区别是:此正向积分器仅用一个运放就实现了正向积分,一般的经典电路一个运放只能做反向积分,要正向积分必须要两个运放,所以此正向积分器的目的在于简化电路或节省成本,

网友E:
关键要看楼主期望的电压变化曲线,简单实现提高或降低电压,用RC回路加运放缓冲即可。需要特定或可调的上升、下降曲线的话,可以用MCU的定时器(对控制信号进行定时采样)加DA(可以用PWM实现)来做,此方案简单、灵活,成本也低,用带定时器的廉价MCU即可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理解这里说的“正向”指的是什么,

这里的正向不是指正电源或者单电源的意思,整个电路的传递 ...

恩,明白了,但是如何应用感觉似懂非懂,我先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要看楼主期望的电压变化曲线,简单实现提高或降低电压,用RC回路加运放缓冲即可。需要特定或可调的上升 ...

一般MCU做的话,时间有点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顾名思义,可用众多上述的积分电路。若嫌麻烦,可以在Hi时以恒流源给电容充电,当Low时该电容以恆流放电, ...

倒是不嫌麻烦,如何搭建合适的电路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

楼主:
另外在很多资料上看到“比较放大器”这个词,这个和我们常说的比较器有区别吗?是不是只要是比较器,静态看,输出就只有高低电平,没有中间值。

网友G:
用一个压摆率较小的运放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个压摆率较小的运放跟随器。

这个恐怕满足不了我目前的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