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外狗后,单片机如何升级软件

楼主(2016-06-27):
单片机连接外部硬件看门狗后,程序下载不了,拆除硬件看门狗后,程序就可以下载了。应该是程序下载过程中外狗一直复位单片机,导致程序下载不了。有什么方法能使连接外部看门狗还能进行程序的升级

网友A:
如果MCU有专门的下载线,把下载线的数据线并到看门狗的喂狗线上去.

网友B:
如果芯片支持IAP,就在升级程序中喂狗完事

网友C:
我是这样弄的:在看门狗芯片的输出端串一个1-2K电阻,下载程序时,下载数据线里的RST引脚将RST置高或拉低,看门狗奈何不了的,因为有电阻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弄的:在看门狗芯片的输出端串一个1-2K电阻,下载程序时,下载数据线里的RST引脚将RST置高或拉低, ...

这个方法可以实现了,谢谢

网友D:
方法很多,用跳线断开看门狗输出回路或强制复位端不会处于复位态等都可以,重要的是想好编程接口的工艺结构。

网友E:
这个要设计硬件时就考虑到外接看门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