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性阻抗

楼主(2016-06-27):
一种好的叠层结构就能够作到对阻抗的有效控制和匹配, 其走线可形成易控制和可预测的传输线结构

楼主:
根据传输线理论和信号的传输理论, 信号不仅仅是时间变量的函数, 同时还是距离变量的函数, 所以信号在
连线上的每一点都有可能变化。 因此定义连线的交流阻抗, 即变化的电压和变化的电流之比为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楼主:
检验——通过观察和判断, 适当时结合测量、 试验所进行的符合性评价

楼主:
当设置EN比特位时,清除先前的状态,从周期寄存器中重新加载的值,加载到计数寄存器。模块开始计数。

楼主: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只与信号连线本身的特性相关, 在实际电路中, 导线本身电阻值小于系统的分布阻抗, 特别是在高频电路中, 特性阻抗主要取决于连线的单位分布电容和单位分布电感带来的分布阻抗。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只取决于连线的单位分布电容和单位分布电感

楼主:
信号的上升沿时间和信号传输到接收端所需时间的比例关系决定了信号连线是否被看作是传输线

网友A:
如果 P C B 板上导线连线长度的大于 1/6, 我们就可以将信号之间的连接导线看做是传输线。

网友B:
在高频(几十到几百 MHz)情况下满足 wL>>R(当然在信号频率 GMHz 以上的范围内, 则考虑到信号的集肤效应, 需要仔细的研究这种关系

网友A:
那么对于确定的传输线而言, 其特性阻抗为一个常数。 信号的反射现象就是因为信号的驱动端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以及接收端的阻抗不一致所造成的

网友B:
对于 CMOS 电路而言, 信号的驱动端的输出阻抗比较小, 为几十欧姆。 而接收端的输入阻抗就比较大

网友C:
阻抗的匹配是很重要的

网友D:
这个主要还是看走线了

网友A:
快速滤波器;

网友A:
通过往控制寄存器写启动位或者发送开始转换信(Start Of Conversion,SOC),来启动ADC转换器

网友A:
当SOC有效,ADC执行一次采样转换,并捕获结果。为了检测EOC,系统可以轮询一个控制寄存器或者配置外部的EOC信号来产生一个中断或者调用DMA请求。

网友A:
在连续模式下,通道复位,然后连续运行直到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