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整数x,y,z,请把这三个数由小到大排列

楼主(2016-06-27):
把最小的数放到x上, 先将x与y进行比较, 如果x>y则将x与y的值进行交换,然后再用x与z进行比较,如果x>z则将x与z的值进行交换,这样能使x最小

楼主:
序源代码:
main(){
intx,y,z,t;
scanf("%d%d%d",&x,&y,&z);
if(x>y)
{t=x;x=y;y=t;}/*交换x,y的值*/
if(x>z)
{t=z;z=x;x=t;}/*交换x,z的值*/
if(y>z)
{t=y;y=z;z=t;}/*交换z,y的值*/
printf("smalltobig:%d%d%d\n",x,y,z);}
==============================================================

网友A:
三个数的排列大小的还是比较好办的,当多个数据的排大小的呢?

网友A:
这个可以采用冒泡排列的方式进行的。

网友B:
冒泡排列算法的比较多的。

楼主:
这个是最简单的入门应用了

网友C:
相当于小学的课本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D:
这个简单的数据比较的算法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E:
这个是学习的必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