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109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06-27):
图中VCC是5VDC, U103,U107的电源是7.8V。U103 pin5 的电压是多少?
从负反馈角度来看,U107是个跟随器,输出电压即同相输入端电压,接近VCC。
从瞬间极性的角度来看,u107 pin3 接近VCC, pin4为0,输出高电平。接着由于反向输入端变成了高电平,比同相输入端还要高,U107马上又变成低电平。这样看U107的输出不断变换,C109 相对信号短路。

我的问题比较菜,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硬把同相跟随器分析成振荡器,是不对的,不是用比较器的原理分析的。其实际是+1倍的同相放大器。这个电路应该是某台表的电路图吧,看图c109可以通交隔直,也可以和r126组成微分。电路不完整是不好说的。

楼主:
可是不管Q107 导通或者截止,U107的同相输入端都是固定不变的,接近VCC,C109 隔直了,U105断开或者导通时, 通过C109 的分别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硬把同相跟随器分析成振荡器,是不对的,不是用比较器的原理分析的。其实际是+1倍的同相放大器。这个电 ...

谢谢回复,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该用什么角度来分析。其实这一模块的电路差不多是完整的了。

如果我不用震荡的观点来分析,U107 pin1永远输出接近VCC, 被C109 隔直了,那U107没有意义了。
请指出我的问题,火着 该去参考哪些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该用什么角度来分析。其实这一模块的电路差不多是完整的了。

如果我不用震 ...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模块电路是干什么用的,输入输出什么信号,受那些电路控制,各部分作用都了解了才能准确地分析出这些元件的作用和选值。

网友B:
你就截了一部分,谁能知道是干啥用,单电容特性很多是隔直,单感觉你这个电路,还有个大的负反馈回路,比如U107上还接着MOS管,所以U107的输出信号将是VC和U103的叠加。那么就要确定U103的功能和信号了。建议你把图上全,不然没人会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