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GPS应用于四轴飞行器导航,精度够不够?

楼主(2016-06-27):
前段时间在某宝上搞了个四轴飞行器,可以事先在地图上设置飞行路线(输入经纬度坐标?),四轴会跟着路线飞行。这是用GPS导航的吧?民用GPS的精度理论上在10米左右,甚至更低。这样的精度怎么确保四轴定位的准确性?

网友A:
看你的需求啊,如果只需要精度这么高的定位,就足够了

网友B:
你可以用高精度GPS定位模块呀。

网友C:
精度确实不够用,一般GPS精度在30米以内,有时候3--5米,有时候10米,有时候30米,要看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求啊,如果只需要精度这么高的定位,就足够了

如果要从当前位置A飞到位置B。由于误差,四轴得到的坐标是A',那方向A'B和AB应该是不同的。在每1秒钟更新GPS坐标的情况下,四轴需要不停地调整方向,看起来就是飞得歪歪扭扭。但是实际看来,飞行路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从当前位置A飞到位置B。由于误差,四轴得到的坐标是A',那方向A'B和AB应该是不同的。在每1秒钟更 ...

只是定位精度更高罢了,可能用了高精度的gps,也或者用了其他定位方式

网友D:
大疆的四轴用GPS和指南针、高度计,可以做到非常稳定的定点悬停。。。

网友E:
GPS分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10米是绝对误差,但移动时其实要的是相对误差。这个还是很准的。一米都有,等于以你当前位置建了一个差分定位增强站的意思。看我以前的一个帖子。

网友F(2016-07-29):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从当前位置A飞到位置B。由于误差,四轴得到的坐标是A',那方向A'B和AB应该是不同的。在每1秒钟更 ...

还有指南针在指引方向,光是GPS是无法确定飞行方向的

网友G:
推荐你使用GU620模块GPRS+GPS的,测试GPS传导性能达到40多,实际测试精准度在2米以内,真正的工业级模块,最关键还集成了GPRS功能可以实现实时定位,另外G-SENOR功能可以实现报警功能

网友H:
卡尔曼对GPS信号很有效

网友H:
无损滤波算法对GPS信号也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