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2016-06-28):
(无正文)

网友A:
win10的硬件驱动比较蛋痛

楼主:
能不能帮下忙

网友A:
没用过win10

网友B:
系统自动更新驱动

网友C:
我的USB转串口模块插上直接自动装好驱动,还想折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USB转串口模块插上直接自动装好驱动,还想折腾什么

那就买过一条串口线可以解决?

网友D:
如果是标准CDCACM的话,win10自带了驱动,不需要额外的,甚至连以前的那个文本驱动文件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