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和sram的存取速度,哪个更快点好的,我需要怎么选型呢

楼主(2016-06-28):
需要单片机外挂芯片进行数据处理,速度越快越好,选择哪种好点呢?

网友A:
应该是后者的速度快点sram

网友B:
这还用比较!单论读写速度,SPI FLASH和SRAM压根么法比。你电脑的内存条读写速度快还是你的硬盘?但是SRAM掉电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C:
肯定选择SRAM,数据在内存中处理是最快的,它采用的是并行总线,借助FSMC频率也可以很高

网友D:
单论存取速度,那肯定是SRAM了,但SRAM掉电数据丢失,价位高。SPI Flash掉电数据依然在,价位低,可以频繁的进行读操作,但不能频繁的进行写操作,频繁写的话会将芯片写坏。SPI Flash和SRAM两者的用途差距可大了。现在SPI Flash的速度也挺快的。其实速度还跟MCU有很大的关系。主要还是看哪个是速度的短板。

网友E:
flash写入的内容不会因电源关闭而失去,读取速度慢,成本较低,一般用作程序存储器或者低速数据读取的情况。
sram有最快的读写速度,但电源掉落后其内容也会失去,价格昂贵,一般用作cpu的二级缓存,内存条也不用这个,适合高速数据读取的场合。

网友F:
flash为ROM,sram为RAM。两者不一样的

网友G:
NAND FLASH,在FLASH的最开始的4K是引导区的程序,单片机把它读出来,放在SRAM中运行,其作用是把后面FLASH中真正的应用程序复制到SRAM中,复制完后,将程序指针改到SRAM中应用程序头上去,这样就从你的应用程序开始运行了。就是一般的FLASH接口读写。

网友H:
Flash存储器又称闪存,它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不会断电丢失数据同时可以快速读取数据(NVRAM的优势)。
SRAM是英文Static RAM的缩写,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

网友I:
SRAM是运行程序的空间,FLASH是存储程序的地方。前者肯定比后者的速度快

网友J:
根据你的需要,你是存储空间不够呢,还是想要增加存取的速度呢

网友K:
我记得刷新液晶速度的时候,采用SRAM空间的。一般用的就是flash芯片。

网友L:
FLASH是用来存储操作系统数据和用户数据,不能运行代码。
SRAM是片上内存,可用来运行程序,但很小,一般做特殊用处,如运行bootloader。

楼主(2016-12-21):
最后选择的flash存储,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关键是后者的驱动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