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阻抗控制和阻抗匹配

楼主(2016-06-28):
印制电路板上导线的特性阻抗是电路板设计的一个重要指标, 特别是在高频电路的 PCB 设计中, 必须考虑导线的特性阻抗和器件或信号所要求的特性阻抗是否一致, 是否匹配

网友A:
阻 抗 控 制 ( I m p e d a n c e Controling), 线路板中的导体中会有各种信号的传递, 为提高其传输速率而必须提高其频率, 线路本身若因蚀刻, 叠层厚度, 导线宽度等不同因素,将会造成阻抗值得变化, 使其信号失真

网友B:
在高速线路板上的导体, 其阻抗值应控制在某一范围之内, 称为“阻抗控制”

网友A:
影响 P C B 走线的阻抗的因素主要有: 铜线的宽度

网友B:
影响 P C B 走线的阻抗的因素主要有:铜线的厚度

网友A:
影响 P C B 走线的阻抗的因素主要有 介质的介电常数

网友B:
介质的厚度

网友A:
焊盘的厚度

网友B:
地线的路径

网友B:
走线周边的走线

网友A:
在设计 P C B 一定要对板上走线的阻抗进行控制, 才能尽可能避免信号的反射, 以及其他电磁干扰和信号完整性问题, 保证 PCB 板的实际使用的稳定性。

网友C:
PCB 板上微带线和带状线的阻抗的计算方法可参照相应的经验公式

网友C:
计算公式

网友A:
阻抗匹配( Impedance Matching),在线路板中, 若有信号传递时, 希望有电源的发出端起, 在能量损失最小的情形下, 能顺利的传送到接受端, 而且接受端将其完全吸收而不作任何反射。

网友C:
线路中的阻抗必须和 发 出 端 内 部 的 阻 抗 相 等 才 行 称 为“阻抗匹配”

网友A:
在设计高速 PCB 电路时, 阻抗匹配是设计的要素之一。

网友C:
而阻抗值跟走线方式有绝对的关系, 例如是走在表面层( Microstrip) 或内层( Stripline/Double Stripline), 与参考的电源层或地层的距离, 走线宽度, PCB 材质等均会影响走线的特性阻抗值。 也就是说要在布线后才能确定阻抗值, 同时不同 P C B 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特新阻抗也有微小的差别。

网友A:
一般仿真软件会因线路模型或所使用的数学算法的限制而无法考虑到一些阻抗不连续的布线情况, 这时候在 原 理 图 上 只 能 预 留 一 些 端 接( Terminators), 如串联电阻等, 来缓和走线阻抗不连续的效应。

网友D:
真正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布线时尽量注意避免阻抗不连续的发生

网友C:
PCB 板上的走线可等效为的串联和并联的电容、 电阻和电感结构。 串联电阻的典型值 0 . 2 5 - 0 . 5 5ohms/foot, 因为绝缘层的缘故, 并联
电阻阻值通常很高。

网友D:
将寄生电阻、 电容和电感加到实际的 P C B 连线中之后,连线上的最终阻抗称为特征阻抗 Z 0 。

网友C:
线径越宽, 距电源 / 地越近, 或隔离层的介电常数越高, 特征阻抗就越小。

网友D:
如果传输线和接收端的阻抗不匹配, 那么输出的电流信号和信号最终的稳定状态将不同, 这就引起信号在接收端产生反射, 这个反射信号将传回信号发射端并再次反射回来

网友C:
随着能量的减弱反射信号的幅度将减小, 直到信号的电压和电流达到稳定。

网友D:
反射信号( R e f l e c t e d Signals);

网友C:
延时和时序错误( D e l a y & Timing Errors);

网友D:
多次跨越逻辑电平门限错误( False Switching);

网友C:
过冲与下冲(Overshoot and Undershoot);

网友D:
串扰(Induced Noise);

网友C:
地弹(Ground Noise);

网友D:
电磁辐射(EMI Radiation).

网友E: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F:
三合一逗比,恶意刷贴

网友G:
新手,学习一下,谢谢各位楼主

网友H:
谁给讲解一个PCB板呀

网友I:
有一个实用的软件,polar 9000

网友J:
华山论剑

网友K:
三个小号齐出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