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AD芯片和STM32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6-06-28):
如果我AD芯片用的是5V电压供电,而我的STM32用的是3.3V供电,那我输出引脚可以直接接STM32吗?不行的话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有没有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A:
对比数据手册!
进出两方面都要考察。

网友B:
应该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数据手册!
进出两方面都要考察。

我付了两张图,表7是STM32的,它说的在宽容的5伏引脚输入电压最大值是5.5V是什么意思。我这两个可以直接连吗

楼主:
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C:
可以的哦,STM32的引脚是可以容忍5V的哦!

网友A:
给你说下方法,没有任何资料讲过这个知识,呵呵
想想每个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道理。

看下图:
a、对于高电平,输出方的 VoH min 值必须大于接收方 ViH min 值;
b、对于低电平,输出方的 VoL max 值必须小于接收方 ViL max 值。
以上a、b同时成立,则二者电平可完美匹配。

如果数据流是双向的,
则每个器件既是输出方,又是接收方,
所以要反转角色,再比较一次。

网友D:
对于AD芯片来说输出也就是测量值了, 3.3V的引脚加5V电压不怎么合理了。 考虑下光耦吧。

网友E:
st是有部分引脚兼容3.3V,但是楼主直接接是有风险的,万一采样输出5V那ARM芯片就不保了
建议适当减小采样放大倍数,保证采样输出远小于3.3V,AD 输出进ARM处添加稳压管

网友F:
楼上的几位  ad芯片输出都是数字信号啊  - -

网友G:
5-3.3转换芯片

网友H:
对比手册,看下兼容电压。一般而言不要这样设计,即便是IO可以兼容3.3 - 5V,也最好设计为使用转换芯片实现电压转换。

网友I:
单向的话接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J:
至少串个电阻,电平不一致,会有电流灌到STM32这边,烧IO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下方法,没有任何资料讲过这个知识,呵呵
想想每个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道理。

真的非常感谢,谢谢这么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AD芯片来说输出也就是测量值了, 3.3V的引脚加5V电压不怎么合理了。 考虑下光耦吧。  ...

增加电路复杂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至少串个电阻,电平不一致,会有电流灌到STM32这边,烧IO就不好了

是的,就是怕最后还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向的话接电阻分压就行了

双向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比手册,看下兼容电压。一般而言不要这样设计,即便是IO可以兼容3.3 - 5V,也最好设计为使用转换芯片实现 ...

电压转换对它们之间通讯没有影响吗

楼主:
会不会对它们的通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是有部分引脚兼容3.3V,但是楼主直接接是有风险的,万一采样输出5V那ARM芯片就不保了
建议适当减小采样放 ...

主要是AD输出电压就是5V,前面采样放大倍数没有用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压转换对它们之间通讯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简单的实现可以使用二极管,复杂可靠点的可以使用多路开关,看你需要了。
无论IO是否兼容,存在这样的电压偏差都会带来一定的隐患,建议不要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影响,简单的实现可以使用二极管,复杂可靠点的可以使用多路开关,看你需要了。
无论IO是否兼容,存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