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05无法DEBUG

楼主(2016-06-28):
大家好,
我的板是3.3V供电(5V也试过),好像无法DEBUG。提示如下,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PIC16F505。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01.43.35
Firmware type..............Baseline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x00).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3ff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Erased...

Programming...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网友A:
器件有无效的校验值。
貌似可以擦除。

网友B(2016-08-03):
我们可以提供支持

网友C:
505应该没有内部DEBUG 模块,需要另外一个DEBUG头,后期凡是20PIN以下的都需要另外加DEBUG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