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关STM32多芯片编程问题

楼主(2016-06-28):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使用20片STM32的MCU,在进行编程下载时,希望使用一个JTAG对折20芯片进行编程,目前有那种方法可以实现这种功能,技术难度怎么样,在电路设计上需要注意什么,希望牛人帮忙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买个脱机编程器不就好了,不用留完整JTAG口,只留SWD两根线即可(还要GND,VCC,RST)

网友B:
JTAG组成菊花链,就能依次进行编程。

网友C:
这样的编程器要定制了。
菊花链用作量产不太合适吧,有故障不好排查

网友D:
还不如果一个个烧写

网友E:
一次没烧进去。。。挨个查原因可浪费时间了。。。

网友F:
批量我们都是烧hex文件,硬件预留一个串口和启动模式选择端口即可

网友G:
我们的做法:
贴片前,先批量烧好Bootloader;
贴片;
通电,用串口、以太网等接口自动升级程序……

正常使用时,也是对联网的所有设备批量升级(广播包,所有节点收到后无条件转发,所以升级1台跟升级几百台用的时间都一样)

楼主:
现在方案是有一个主CPU,可以使用jtag进行对该CPU进行编程,然后用该CPU对20个从CPU进行编程,使用I2C总线,进行下载,问题时,这20个从CPU需要单独下载bootload代码,还是芯片内部自带bootloader,同时I2C的地址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8楼方法挺好的,是每个CPU即使slave接收,也做host发送来写数据,bootloader必须先下载吗,芯片中有固化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方案是有一个主CPU,可以使用jtag进行对该CPU进行编程,然后用该CPU对20个从CPU进行编程,使用I2C总线 ...

20片应该要单独下载bootload程序吧

楼主:
通过设置boot0和boot1,可以启动内部固化的bootload代码,让后通过i2c、SPI或uart等接口方式进行下载固件。目前i2C应该是可行的,但当多个MCU在连接在同一I2C总线时,其固化在内部的bootload如何设置自身的I2C地址?还是
所有芯片在bootload启动后,i2c的地址为默认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H:
JTAG组成菊花链

菊花链是什么,怎么做的

网友I:
贴片前,先批量烧好Bootloader

用的什么工具,贴片前怎么做,不同的芯片

楼主:
多个ARM器件的调试就需要将硬件连接成“菊花链”的形式,在JATG设计规范中是支持“菊花链”连接的,这样只需要一个JTAG接口,就能够对菊花链上的任意ARM器件进行仿真调试。
如下图 ,系统中菊花链上存在两个ARM器件,一个是ARM7TDMI内核,另一个是Cortex-M3内核。此时,连接JTAG接口TDO的器件为菊花链上的第一个器件,连接JTAG接口TDI的器件为菊花链上的最后一个器件。前一个器件的TDI和后一个器件的TDO连接在一起,菊花链上所有ARM器件的TMS、TCK信号连接在一起,这样一个JTAG菊花链的物理连接就完成了。

网友J(2017-04-17):
引用 楼主:
多个ARM器件的调试就需要将硬件连接成“菊花链”的形式,在JATG设计规范中是支持“菊花链”连接的,这样只 ...

我对这个菊花链挺感兴趣。请问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区分下载到哪个芯片上?要自己做一个上位机吗?有详细点的技术实现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JTAG组成菊花链,就能依次进行编程。

我对这个菊花链挺感兴趣。请问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区分下载到哪个芯片上?要自己做一个上位机吗?有详细点的技术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对这个菊花链挺感兴趣。请问下载程序的时候怎么区分下载到哪个芯片上?要自己做一个上位机吗?有详细点 ...

不能区分,下载是按照顺序一个一个下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能区分,下载是按照顺序一个一个下载的。

请问你用的下载工具是什么?想研究一下这个技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