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炫酷强大串口终端软件-Xshell(让ZN-X整板测试更便捷) Xshell用法

楼主(2016-06-28):
(让ZN-X开发板整板测试更加简单快捷,可以使用手工输入命令的方式,也可以以按按钮的方式,一个按钮对应一个功能测试)

本文出处:http://www.znmcu.cn/znx_alltest_shell_xshell.html

振南花费很大的精力为ZN-X开发板(各种CPU的版本)开发了整板测试程序,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快捷的对开发板上各个功能模块进行测试。
为了提高测试工作的灵活性,整板测试采用了SHELL命令行方式。很多人,尤其是单片机的初学者对这个有些不理解,到底什么是SHELL?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串口把不同的字符串,比如”ledtest”、”cameratest”、”tfttest”、”.......”等等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中的整板测试程序对这个字符串进行解析判断,从而去调用相应的测试程序。同时,这些字符串中是可以含有参数的,比如”ledtest 5”,它所表达的意思是LED发光二极管闪5下、再比如”tfttest 0xf800”,它所表达的是TFT液晶刷屏为颜色0xf800(关于字符串的解析和参数的提取是有一套编程方法和技巧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振南的整板测试代码)。
上述就是所谓的“SHELL命令方式”,它可以灵活调用相应的测试程序,同时通过附带的参数来完成一些可配置的、可调的、可变的测试工作。
这些命令是需要我们手工输入到串口调试或者终端软件中,来发送出去的。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还要记这么多命令?还要记住每个命令的格式?有几个参数?参数的意义?这有难度吧!振南,用户不可能都像你一样对ZN-X开发板这么了如指掌!”没错,我们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更简单的、更方便的界面和操作方式。所以,振南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个软件:Xshell!!它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测试命令作成按钮的形式,然后就不用再手工输入,只需要按按钮即可。

Xshell软件简介:
Xshell其实与SecureCRT比较像,它们都是终端软件。

早期,振南一直使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一直觉得“超级终端”很难看,也很难用。后来开始使用SecureCRT,它的功能很丰富也很强大,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1、SecureCRT在一些功能上是有BUG的,也不知道是我使用的问题,还是真有BUG,我在使用文件传输功能的时候,经常会死在那。但是同样的传输放在超级终端或其它软件上却没有问题。我抓取过SecureCRT通信的串口数据,发现它有丢数的现象,所以我渐渐不再使用SecureCRT
2SecureCRTWindows更高的版本上,比如WIN7/8/10上,经常不能很好的运行。
3SecureCRT本身是收费软件,网上下载的都是**版,导致一些功能不能用,比如我们这里要用的“按钮功能”(我们不想手工输入命令,而想作一些按钮,按一下就发送相应的命令,来完成相应的测试!)

XShell软件本身就是免费的(它本身是商业软件,但是对个人/家庭/学校是免费的)。它可以实现一般的手工输入命令的SHELL命令方式,也可以实现我们所要的“按钮功能”。

Xshell软件的配置方法:
我们点击”New”:
“Protocol”选择SERIAL,也就是使用串口。
点击左边的”Connection”->”SERIAL”,这里是对串口的配置,”PORT”选择实际你用来与ZN-X开发板进行通信的串口。(振南ZN-X开发板配送了USB串口,正确安装驱动之后,电脑将识别出一个串口号,请选择这个USB串口所对应的串口号!)波特率选择115200!
在振南电脑上是COM7,在您的电脑上不一定是这个串口号(具体请查看设备管理器,标识为Prolific的串口就是振南的USB串口)

如果可能会出现对中文的显示,请在这里设置中文的编码方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GBK。但如果出现显示中文乱码的问题,可以尝试修改这进而的配置。
OK,其它设置保持默认!!

“确认”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新建了一个连接”New Session”,我们选中它,然后”Connect”!!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手工输入命令了(每输入一个字符,Xshell会立即将这个字符通过串口传送给ZN-X开发板,直到按下回车,此时Xshell会发送0x0d 0x0a,也就是回车和换行符,ZN-X在接收到0X0d 0x0a之后,会立即对前面接收到的所有字符一起进行解析,如果这些字符所构成的字符串中有有效的命令,则进一步去提取它后面的参数,如果参数有效,则最终会去调用相应的功能测试程序

有没有人觉得上面创建连接和配置串口的过程比较麻烦,Xshell可以导入现成的配置文件,振南已经把这些配置存成了配置文件,大家直接导入即可。
这个配置文件大家可以在振南电子网站下载。
振南的这个配置文件的连接名称为“ZN-X整板测试”。
如果配置文件导入成功,打开Xshell我们可以看到名为”ZN-X整板测试”的连接。我们选中这个连接,直接Connect即可。

还是那个问题,记住这些测试命令和手工输入都太麻烦了。我们希望按一个按钮,测一个功能OKXshell就有这样的功能。(SecureCRT也有这功能,可惜不注册不让用!)
双击图中的位置,将出现创建按钮的对话框:
可以随意填写Label名称,它将是在按钮上显示的名称。Action是按下按钮要作的动作,我们选择”Send the following text”,也就是“发送如下文本”。这样在我们下载按钮的时候,Xshell会通过串口来发送设置好的这些文本。比如Label我们设置为”TFT液晶测试”,Text设置为”tfttest”。效果如下图:
点击这个按钮,就跟我们手工输入”tfttest”+回车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ZN-X开发板上集成了20多种功能,比如tfttestds18b20testmp3testcameratest等等。这些命令我们全部作成按钮,按一个测一个,这个效率是很高的!!OK,就这么办!
振南已经把主要的一些测试功能作成了按钮,并且存为了配置文件,我们只需要把配置文件导入即可。
点击图中位置,选择”browse sets...”选择一个“快速命令集”,如下图:
“Close”之后,我们如下图操作:
这样就可以看到一排按钮:
每点击一个按钮,Xshell就会向ZN-X开发板通过串口发送命令相应的字符串。从而闭关手动输入命令!

Xshell端口配置文件与命令按钮配置文件下载:
Xshell端口配置文件  【百度云盘】  【腾讯微云】
Xshell命令按钮配置文件  【百度云盘】  【腾讯微云】

网友A(2017-02-28):
写的很好

网友A:
建议振南还出点使用Xshell的教程,个人觉得这个软件很好用,功能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