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技术] 聊聊浪涌的产生原因

楼主(2016-06-28):
很多人说起浪涌时,总会认为浪涌是因为雷击造成的,其实不完全这样,这里就和大家聊聊浪涌产生原因。
浪涌的来源分为外部(雷电原因)和内部(电气设备启停和故障等),雷电原因往往占比20%,而电气设备启停及故障则占比80%;

外部原因(雷电原因)——占比20%
雷击对地闪电可能以两种途径作用 在低压供电系统上:
⑴直接雷击:雷电放电直接击中电力系统的部件,注入很大的脉冲电流。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
⑵间接雷击:雷电放电击中设备附近的大地,在电力线上感应中等程度的电流和电压。发生概率相对直接雷击较高。

内部原因(电气设备启停和故障等)——占比80%
内部浪涌发生的原因同供电系统内部的设备启停和供电网络运行的故障有关:
供电系统内部由于大功率设备的启停、线路故障、投切动作和变频设备的运行等原因,都会带来内部浪涌,给用电设备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计算机、通讯等电子设备带来致命的冲击。即便是没有造成永久的设备损坏,但系统运行的异常和停顿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比如核电站、医疗系统、大型工厂自动化系统、证券交易系统、电信局用交换机、网络枢纽等。

所以客户在给系统加防护电路时,务必了解系统实际应用环境,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系统防护等级。

网友A:
由于电压突变引起的

网友A:
超出正常电压的瞬间过电压

楼主:
所以,当我们发现前端防护器件损坏时(如压敏电阻爆裂),需要重点分析前端是否因接错线、线路故障、电网中重型负载切换引起的电压波动等,针对性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当我们发现前端防护器件损坏时(如压敏电阻爆裂),需要重点分析前端是否因接错线、线路故障、电网中 ...

反接电源会烧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压突变引起的

都有什么因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电源会烧掉吗?

对于AC-DC电源输入L、N线反接不会有问题;
如果是是DC-DC电源,如果产品内部没有防反接电路,输入端±接反可能会烧掉的;
所以在测试、生产、使用时,最好做到防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AC-DC电源输入L、N线反接不会有问题;
如果是是DC-DC电源,如果产品内部没有防反接电路,输入端±接 ...

这个以前都以为反接就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都以为反接就烧电源。

对于DC-DC电源,要看准技术手册,是否有说明有防反接保护

网友D:
浪涌确实危害大!

网友E:
浪涌能够击穿

网友E:
金升阳的芯片带浪涌保护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升阳的芯片带浪涌保护电路吗

这个需要分产品类型的,具体可以参照技术手册。对于AC-DC产品,一般都有防护电路的。
其实浪涌防护最好做到分级防护,比如产品内部有一级防护,外部再加一级防护,这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浪涌确实危害大!

所以在设计电路时,必须要了解产品实际应用情况。比如用在电力行业,浪涌防护必须加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分产品类型的,具体可以参照技术手册。对于AC-DC产品,一般都有防护电路的。
其实浪涌防护最好做 ...

这个应该在手册里面都有说明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浪涌确实危害大!

对,对新品造成太大的伤害了。

网友G:
过电压可能由以下因素所造成:1)大气层放电(雷电) 2)电源线的通断所感应 3)通信线路与电源线直接接触  4)静电放电

网友H:
感觉 雷电 启停冲击 造成的影响都比较大

网友I:
启动的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I:
楼主推荐个保护电路吧。

网友J: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路大都采用电容滤波型整流电路,在进线电源合闸瞬间,由于电容器上的初始电压为零,电容器充电瞬间形成。

网友C:
浪涌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怎么才能最好的吸收电路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浪涌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一般产生这种电流浪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开关电源的输入电路中都有使用电容滤波器,这种电路方式导致开关电源在打开的那一瞬间,电容器的初始电压为0,从而产生极大的浪涌电流,事实证明,所使用的电容滤波器的容量越大,则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就越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相对于传统的方法,现在比较常用并且有效的方法是在开关电源中加装一个软启动电路,这种电路方式是在开关电源瞬间通电时候除去负载,与此同时限制有用的电流,如此,可最大化的消除开关电源在通电时产生的大浪涌电流。

网友I:
当某些大容量的电气设备接通或断开时间,由于电网中存在电感,将在电网产生“浪涌电压”,从而引发浪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某些大容量的电气设备接通或断开时间,由于电网中存在电感,将在电网产生“浪涌电压”,从而引发浪涌电流 ...

大部分是这种原因产生的

网友L:
学习一下,受教了

网友M:
21ic上分析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M:
21ic上分析的原因。

感谢分享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当某些大容量的电气设备接通或断开时间,由于电网中存在电感,将在电网产生“浪涌电压”,从而引发浪涌电流 ...

有避免的方案吗

网友N:
金升阳的芯片能够解决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M: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1206/126276.htm

可以多分享自己的理解,方案与设计。

网友K:
引用 网友N:
金升阳的芯片能够解决吗?

你可以去查看一下浪涌抑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N:
金升阳的芯片能够解决吗?

金升阳的大部分电源本身是自带浪涌抑制能力的,如浪涌抑制要求更高,可以在模块前端加浪涌抑制模块,金升阳是有这样的产品的

网友O(2016-07-30):
LS 5V输出的模块,抗浪涌情况怎么样?

网友P:
电源的瞬间开启也可能。

网友P:
浪涌抑制芯片金升阳也有。

网友F:
使用浪涌电路。

网友F:
金升阳有相关的芯片。

网友P:
还是在开机的时候产生浪涌电流

网友P:
浪涌抑制电路效果怎么样

网友Q:
还是收到外部干扰造成的。

网友Q:
在电路上加一个浪涌抑制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