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分享赛】 交流充电桩

楼主(2016-06-28):
记录一下:我做的交流充电桩。     我们是按照美国客户设计的充电桩,SAE J1772 2010标准交流充电插头。额定工作电流分3档16A/32A/50A我用的32A,工作电压 120~240V AC电源可以。

楼主:
  整机有两路输出240VAC的输出,一路120VAC的输出(其实都是16A的电流)。充电桩设计的比较多功能,分为两部分,如果用安装基座就可以直立在地面上,也可以不用基座直接挂在墙上,也就是壁挂式的比较小巧。电缆线比较长21-25英尺很长的了。可以把线圈好挂在两边的耳朵上,还可以安装两根梁柱做成自动收线的立柱式(这个通常放在公共停车场附近)。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机有两路输出240VAC的输出,一路120VAC的输出(其实都是16A的电流)。充电桩设计的比较多功能,分为两 ...

整个机器我们做的还是比较高档的,15.4寸的触摸显示系统。内部用专门的工业控制机控制下面的检测电路,测量电压,电流,计算充电时间,计算费用。整个机壳我们用的是铝制的比较轻。

楼主:
壁挂式和基座式,圈挂式和立柱式。

网友A:
这个产品最近比较火啊!

楼主:
对我来说,上位机不好弄!!

网友B:
期待楼主继续分享更多的资料啊

楼主:
最近几天身体不好,可能是感冒了,头疼所以没有怎么写。今天好一点了把控制板的照片发上来。

楼主:
前面的第一个照片是反面的电源,主要是给显示器和控制板供电的。
后面的第二个照片是正面的控制板和空气开关和接触器,主要是控制主电路通断的,控制板主要是检测用电量和保护用的。

楼主:
东西都回来的差不多了,可是有点小麻烦,我们没有电动汽车,也没有那么多的电池!!!!不好测试

楼主:
现在天天头疼,想不了问题!

楼主(2016-07-29):
原来要写五个帖子啊!!

楼主:
我立刻写, 前面还以为只写一个帖子不能参加活动!我继续在原来的帖子里面写。

楼主:
这比较有意思!是我画的框图:里面大部分是空气开关,继电器,接触器,和检测控制板。

楼主:
这部分是说明书!

楼主:
下面要做付费系统了,请研华的人做的。

楼主:
由于控制板是现成的,没有什么电子的,大部分属于电气部分。我就按照第一个照片,手工把器件画上去,做了一个框图。

楼主:
在这边画的,先是控制,后面是正面反面。

楼主:
视频不能拍公司不会允许的!!

网友C(2017-05-04):
交流充电桩现在市场应用蛮广的,智能化的充电桩设备估计是以后市场的首选 充电桩现在都实现智能IC管理,采用了智能化的变脉冲充电方式,即采用充电电流脉冲,包括充电脉冲T1间歇脉冲T2以及放电脉冲T3。

网友D:
前面的第一个照片是反面的电源,主要是给显示器和控制板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