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如何将-2.5V~+2.5V电压转换成0~3.3V

楼主(2016-06-28):
如何将-2.5V~+2.5V电压转换成0~3.3V,这个可以实现吗?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除了运放搭电路,
最简单就是这个,可以计算出Vref值和电阻的比值。

网友B:
用运放搭一个电路呗,可以先加上2.5V,再放大;
或者其它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搭一个电路呗,可以先加上2.5V,再放大;
或者其它办法;

加上2.5V,输出达到0~5V,在怎么变成0~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运放搭电路,
最简单就是这个,可以计算出Vref值和电阻的比值。

这个是怎么个计算法,之前没有见过,只知道用加法电路。但是输出不了0~3.3V。这个怎么计算能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等量关系:
负2.5输入对应输出0v,
正2.5对应3.3,
以上可以列出两个等式。

网友C:
用TL431加运算放大器

网友D:
同相加法器,再比例运算

网友E:
同向加法电路,再加缓冲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