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驱动RA8806的320X240液晶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6-06-28):
我使用dispic30f驱动320240的单色怎么也不显示,没辙了请高手看看 怎么回事就是不显示呢?我以为是时序可改了半天了
/*
1.程序建立:2016062130915 版本号V1.0CS   CS测试版
2.单片机动作速率为HS/2*8。两分频八倍频,为20M/秒。
3.控制字设置:C712,003F,8733,310F,330F,0007,C003。

*/
//********************头文件声明************************
#include "p30f6014A.h"
//********************宏、常数声明**********************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短整型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ullint   unsigned long long //无符号长长整型

#define lcd_cs1   _LATD8
#define lcd_rs    _LATD9
#define lcd_rd    _LATD11
#define lcd_wr    _LATD10
#define lcd_rst   _LATD12
#define lcd_int   _LATF5
#define lcd_busy  _LATF4
#define WLCR        0x00
#define MISC        0x01
#define ADSR        0x03
#define INTR        0x0F
#define WCCR        0x10
#define CHWI    0x11                                                //new(have change)
#define MAMR        0x12
#define AWRR        0x20
#define DWWR        0x21
#define AWBR        0x30
#define DWHR        0x31                                                //new(have change)
#define AWLR        0x40
#define AWTR        0x50
#define CURX        0x60                                                //new(have change)
#define BGSG        0x61
#define EDSG    0x62                                                //new
#define CURY        0x70                                                //new(have change)
#define BGCM        0x71
#define EDCM        0x72
#define        BTMR        0x80
#define ITCR        0x90                                                //new(have change)
#define KSCR1        0xA0
#define KSCR2        0xA1
#define KSDR0          0xA2                                                //new(have change)
#define KSDR1          0xA3
#define KSDR2          0xA4
#define MWCR        0xB0                                                //new(have change)
#define MRCR        0xB1                                                //new
#define TPCR        0xC0
#define TPXR        0xC1
#define TPYR        0xC2
#define TPZR        0xC3
#define PCR     0xD0                                                //new(have change)
#define PDCR    0xD1                                                //new
#define PNTR        0xE0
#define FNCR        0xF0
#define FVHT        0xF1

uint temp; //lcd使用临时保存
//*********************************
void dspic_start(void)
{

PORTD=0;LATD=0;TRISD=0x0000;  //为输出

}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j;
for(i=n;i>0;i--)
   {
    for(j=125;j>0;j--)
          {
          }
   }
}
//*************************************
void lcd_erst(void)
{
lcd_rst=1;
delay_nms(50);
lcd_cs1=1;
lcd_rs=1;
lcd_rd=1;
lcd_wr=1;
lcd_rst=0;
delay_nms(20);
lcd_rst=1;
delay_nms(20);
}
//*************************************
void lcd_cmdwrite(uchar cmdaddr)
{
uint a;
//8080
lcd_cs1=0;
lcd_rs=1;
lcd_rd=1;
a=PORTD&0XFF00;
PORTD=cmdaddr|a;
lcd_wr=0;
lcd_wr=1;
lcd_cs1=1;
//6800
// lcd_cs1=0;
// lcd_rs=1;
// lcd_wr=0;
// PORTD=PORTD&0XFF00;
// PORTD=cmdaddr|PORTD;
// lcd_rd=1;
// lcd_rd=0;
// lcd_cs1=1;
}
//*************************************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wrdata)
{
  uint b;
//8080
  delay_nms(500);
lcd_cs1=0;
lcd_rs=0;
lcd_rd=1;
b=PORTD&0XFF00;
PORTD=wrdata|b;
lcd_wr=0;
lcd_wr=1;
lcd_cs1=1;
// //6800
// lcd_cs1=0;
// lcd_rs=0;
// lcd_wr=0;
// PORTD=PORTD&0XFF00;
// PORTD=wrdata|PORTD;
// lcd_rd=1;
// lcd_rd=0;
// lcd_cs1=1;
}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cmdwrite(0x00);
lcd_datawrite(0x04);//绘图模式
lcd_cmdwrite(0xe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0xf0);
lcd_datawrite(0xa8);
delay_nms(10);
}
//*************************************
void lcd_all(void)
{
lcd_cmdwrite(0x00);
lcd_datawrite(0x04);//绘图模式
lcd_cmdwrite(0xe0);
lcd_datawrite(0xff);
lcd_cmdwrite(0xf0);
lcd_datawrite(0xa8);
delay_nms(10);
}
//*************************************
void lcd_start(void)//配置LCD
{
lcd_cmdwrite(WLCR)        ;
lcd_datawrite(0X04);       //[00H] , LCD=ON

lcd_cmdwrite(MISC);                //[0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4);

lcd_cmdwrite(ADSR);                //[03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INTR);                //[0F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WCCR);                //[1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4);

lcd_cmdwrite(CHWI);                //[1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f0);

lcd_cmdwrite(MAMR);                //[12H] , Default --> 0x11
lcd_datawrite(0x11);

lcd_cmdwrite(AWRR);                //[20H] , Default --> 0x27
lcd_datawrite(0x27);

lcd_cmdwrite(DWWR);                //[21H] , Default --> 0x27
lcd_datawrite(0x27);

lcd_cmdwrite(AWBR);                //[30H] , Default --> 0xEF
lcd_datawrite(0xef);

lcd_cmdwrite(DWHR);                //[31H] , Default --> 0xEF
lcd_datawrite(0xef);

lcd_cmdwrite(AWLR);                //[4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AWTR);                //[5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X);                //[6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BGSG);                //[6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EDSG);                //[62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CURY);                //[7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BGCM);                //[7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EDCM);                //[72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BTMR);                //[8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ITCR);                //[90H] , Default --> 0x00 对比度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PNTR);                //[E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FNCR);                //[F0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FVHT);                //[F1H] , Default --> 0x0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lear();
lcd_all();
}
//**********************************
int main(void)
{
dspic_start();
lcd_erst();//LCD REST
lcd_start();//配置LCD
//lcd_clear();
lcd_cmdwrite(0xb0);
lcd_datawrite(0xff);
while(1);

}

网友A:
一行都看不懂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