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下载速度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6-28):
SW模式下,到底设置速度多少为好呢,我发现我配置好的速度,总是自动改变的

网友A:
SW速度最好不要超过1M,本来就是慢速模式的

网友B:
10M左右是差不多可以的,我配置的10M也可以

网友C:
和你的jlink的版本有关系的,jlink版本越高,速度越快

网友D:
我一般设置500khz左右,再高也可以,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E:
楼主给个截图看看,自动改变,不可能的吧,我从没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F:
点击下载的时候,你可以看调试信息框的信息,假如是速度问题的话,会有提示的

网友G:
据说新的V9,速度可以比10M还要快

网友H:
SWD本来就是两根线,再说,速度太快,也没什么意义的,能下载就好了。

网友I:
看调试信息框,每次都会显示你的下载速度的,以这个为标准

网友J:
你是不是点击自动速度的哪个框了,选择哪个框的话,会自动调节的

网友K:
同意楼上的,估计选择autoclk这个选项了,所以你的时钟选择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L:
1) JTAGV6 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较慢。
(2) JTAGV7 比较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速度是 JTAGV6 的 6 倍。
(3) JTAGV8 非常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可以到 10M。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盗版 ULINK2 非常好的支持 SWD 模式, 速度可以达到 10M。
(6) 正版 ULINK2 非常好的支持 SWD 模式, 速度可以达到 10M。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 JTAGV6 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较慢。
(2) JTAGV7 比较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

最新的jlinkV8和V9,速度更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