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个can广播的低级问题

楼主(2016-06-28):
准备用can,但重来没有用过,于是买了2块KEA的freedom测试板
上面有can芯片和接口,我可以直接测试
链接好CAN线,做个新项目,用PE的can组件,很快单独收发通过了

然后测试can广播,发现发送端连续广播,
检查发现问题是接受端收到广播信号时,没有发送响应信号,于是发送端不停广播;
我的问题是:
对CAN广播信号,需要接受端发送响应信号么?
如果接收端不发送响应信号,发送度端应该要禁止检查响应信号吧;

我在can组件里没有找到can广播时关闭检查响应信号的选项,
麻烦大侠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必须要应答,表示至少在物理上,这个信号发送成功了,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听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应答,表示至少在物理上,这个信号发送成功了,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听到了。 ...

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应答是硬件直接完成的,不需要用户干预
有几种情况可能会造成
1、没有120R总线阻抗匹配电阻,信号反射造成总线信号错误;
2、断线
3、接收端处于复位模式,CAN未处于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