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启动过程

楼主(2016-06-28):
硬盘上电后, DSP 首先运行 ROM 中的程序,部分硬盘会检查各部件的完整性

网友A:
然后盘片电机启动,当转速达到预定的转速时,磁头开始运行,定位到盘片的固件区,读取硬盘的固件程序和坏道表,部分硬盘会先将 ROM 中**的系列号与盘片上的进行比较,如果不一致,硬盘会终止初始化工作。

网友A:
当所有必须的固件正确读出后,磁盘即进入就绪状态,等待接收指令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网友B:
这个应该和通用的存储器读取差不多吧

网友C:
原来启动还要和以前的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