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原件变白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烦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6-06-28):
如图:

正常的话应该都是绿色的。

楼主:
顶一下,有人帮帮我吗??

楼主:
好像不是的 点右键没有找到dehilight

楼主:
我弄错了,是高亮的问题,需要在Find菜单选择好对象,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是单独的焊盘高亮,有的是元器件高亮,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错了,是高亮的问题,需要在Find菜单选择好对象,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是单独的焊盘高亮,有的是元器件高 ...

因为设置了原理图和PCB联动
点中原理图中的某个器件,PCB中对应的器件高亮

网友B:
dehilight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