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地方退出低功耗

楼主(2016-06-28):
进入中断,相关寄存器入栈,退出出栈,如果MCU先进入了低功耗,比如LPM3,那么执行一个ISR,如果没有调用编译器自带的“退出低功耗”语句,MCU仍然保持低功耗。可是,问题来了,程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需要退出低功耗,部分是在自己写的函数中,这些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我希望在自己函数中执行“退出低功耗语句”,遗憾的是这不行,只能在中断函数主体中调用该语句,否则是退不出低功耗的。
  大虾们,有何良策可以在任意地方退出低功耗啊?

网友A:
自己产生一个中断,在那个中断里面去执行退低功耗函数

网友B:
感觉这个方法不太妥。

楼主:
看了下249的中断向量,有17个向量是保留的,可不可以利用上啊?

网友B:
有类此ARM的SCALL指令?

网友C:
LPM3就是程序中定义好的自带的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3的语句的啦,直接调用的

网友D:
推出的话,跟这个相似,你在仿真软件里面查找一下LMP3的,是可以查到相关的

网友E:
这种退出机制不太好。

网友E:
容易造成芯片死机的。